lwip中如何知道收到的数据长度

楼主:
lwip中如何知道收到的数据长度?如果发送的数据结尾是01 02 03 04 00 00 00 00 这样的数据,用pbuf中的指针貌似不能计算出真实的数据长度吧(会在接收缓冲区中的未更新覆盖的数据区中自动补零),那么要怎么计算呢?有特定的函数吗
我的是udp通信,请各位帮忙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长时间没搞 lwip 了,不过 01 02 03 04 00 00 00 00  这个 pbuf 为什么不能知道长度呢?有什么特殊吗?
UDP 是传输层的,帧头里边应该有大小吧.
实在不行看数据链路层中能不能想办法.
不过 API 应该是有的.

网友:
应该是可以知道的,但是lwip没有彻底的研究过,不知道哪里去找啊

网友:
已解决,多谢Study_Stellaris ,看了一下pbuf的结构,就在其中,看来很多东西需要从最基础的抓起啊,惭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客气.
可以多看看之前论坛上发的资料.
或者找一些其它资料.一点点的分析,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