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g2553+nrf24L01

楼主:
#include
# include  "API.h"         //define of rf24l01
# include  "SPI.h"         //
#include
#define RLED     (1<<6)
#define Key      (1<<3)

uchar rx_buf[TX_PLOAD_WIDTH];
uchar tx_buf[TX_PLOAD_WIDTH];
uchar msg[TX_PLOAD_WIDTH]={0x39};
uchar T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34,0x43,0x10,0x10,0x01};        // Define a static TX address

uint j;

void main()

{
     WDTCTL=WDTPW +WDTHOLD;

     IO_initial();
     init_NRF24L01();
     GLED_off();

    while(1)
    {

     if(Get_Key())
     { msg[0]=0x39;}
     else
     { msg[0]=0x3A;
     nRF24L01_TxPacket(msg);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 clear interrupt flag(TX_DS)
     Delay_us(10000);
     GLED_ray();
     Delay_us(10000);}
    }

}

编译都没问题,但是一直debug不了
ccs给的错误是:
eeror #10234-D: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d
eeror#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22.out" not built
下面是我的程序

网友:
# include  "API.h"         //define of rf24l01
# include  "SPI.h"         //
这两句中#和include间的空格是否有影响
请参看:
http://wenku.baidu.com/view/d150b1c46137ee06eff91864.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针对ccs给的错误我百度了一下,有的说是“InitAdc函数没有被定义。你需要找到这个函数定义,并添加到对应的源文件中”请问ADC不是在msp430g2553.h里面就已经定义了吗?

网友:
msp430g2553.h的内容lz可以直接查看,主要都是些寄存器的宏。初始化函数都是用户自己定义的。确保代码里面的函数都有定义是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
要不楼主把代码多发些上来?
这段看上去的确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第一个#include"in430.h",程序用到了"io430.h"。我到放头文件的文件夹中去找了的,发现没有io430.h
是不是这有问题?还有,在哪儿才能下载到io430的头文件,还有关于的windows执行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代码就这些了,程序调用了io430.h头文件,但我在放头文件的文件夹中找不到io430.h,会不会是这儿出了问题,还有在哪里能下载到430的头文件和关于头文件的windows执行文件?

网友:
io430.h应该编译器会自动调用的
要不ccs重装试试?  或者试试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