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放大防自激问题求教

楼主:
做音频放大,在网上查到一个方案,其中有防自激的部分,看的不是很懂,求教·· 这是方案给的解释
由于本音频功放的电压放大倍数很大(Av最大超过104倍),所以电路很容易自激。我们采取两套措施来解决自激问题:
1、对前置放大器的电源进行滤波,以减小前后级放大器之间的交流耦合,如图所示R1、R2、C1、C2、组成的滤波电路。由于前置放大器不会有大的输出电压,所以,该滤波电路虽然降低了前置放大器的电源电压,却不会影响整机的输出电压动态范围。
2、让负载的大电流完全不通过信号回路,见图7中虚线框内的地线结构。
那个虚框是咋回事啊?接个地,再接个0V,这是怎样实现搭电路不通过信号回路的?这样的电路连接在万能板上怎么实现?

网友:
那个虚框是咋回事啊?接个地,再接个0V,这是怎样实现负载大电流不通过信号回路的?这样的电路连接在万能板上怎么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简单。
该点(负载,即扬声器)以一根较粗的线接到电源输出端,再以一根(可以稍细)的线联接放大器(不包括两支功率管)的“地”。
这样,流经负载的电流不会流过电路板上的地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的输出?我把负载的另一端直接加在了地上,然后整个板子都共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个讲究啊?给具体解释下呗,我是用万用版焊的,没有做PCB板。 [ 本帖最后由 xuzhanglong 于 2013-8-23 10:33 编辑 ]

网友:
楼上还是没有理解3楼的解释。注意,共地仍然是共地的,但从哪条线路走就有讲究了,PCB上的导线可是有分布参数的,而且RLC特性都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要详细说清楚可比较麻烦,需要画几幅图。当初曾经解释过,可惜当时画的图和文字全都没有保留。
待我画好图再谈吧。

网友:
这个,在PCB布局布线是也要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  太感谢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个要请教,就是用万能板搭电路是,地线怎么处理?有的万能板外面两圈是连起来的?(听说地线不能连成环路)怎么利用最外面的两圈?

网友:
这个图不见得多好。
1、从图上看,其是担心后级功率过大造成电源扰动,进而影响前级放大的供电造成前级信号的扰动。
由于放大器毕竟不是理想器件,可以理解为输出信号经过输出运放的电源端,反馈到输入运放的电源端,然后再反馈到输入运放的信号输出端。
不过其忘记了对于运放来说,不严格的输入电压控制对运放的输出信号是有干扰的,如果R1C1,R2C2参数不匹配,或者输入运放功率大于滤波器的功率,则造成输入运放电压偏移,即上端17.5V下端却没有-17.5V。这种情况对于信号的干扰也是比较大的。如果输入信号很弱很可能就被掩盖了。
所以他这个电路要求R1C1,R2C2的参数严格控制。

2、输出虚框应该是接机壳或者外部地的。一般为了避免PCB出图错误所以这么画。输出中间点接0V是为了提供一个近电流回路。由基尔霍夫定律可知,电流一定是一个圆环,如果没有这个地回路,那么电流就需要通过MOS回流,但是MOS是桥臂控制,上部如果完全导通则下部必定完全截止,否则存在炸管危险。同样上部电阻减少下部电阻也即增大。这种情况下,电流会自己寻找低阻通路,而反馈电阻很有可能为其提供这个低阻通路。造成电流流向信号回路而产生干扰。现在引入了输出的0V近地回路,可极大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