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TIC2000 SYS/BIOS的任务例程的疑惑

楼主:
在CCS5.4版本中提供了使用SYS/BIOS创建的Task例程,在任务函数中使用了如下语句:
     Void task1(UArg arg0, UArg arg1)    {
         UInt32 time;

         for (;;) {
               System_printf("Running task1 function\n");

               if (Semaphore_getCount(sem) == 0) {
            System_printf("Sem blocked in task1\n");
        }

   ...................(其余代码省略)

疑惑:
      在该任务线程中使用的for循环是一个死循环,也就是说程序一直处于for循环中,后面的程序还怎么运行呢?

网友:
它的确是个死循环,但是里面有个信号量,是通过信号量进行任务切换的,如果信号量为0,这时任务就阻塞了,然后系统就会寻找当前优先级最高的线程去执行。如果其它线程put了一个信号量,而且此时这个被阻塞的信号量的优先级是可执行中最高的,任务就又切换回来执行这个任务了(也就是你说的task1)。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