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之串口数据处理

楼主:
随着硬件系统的模块化发展,很多电子产品都做出模块并采用串口进行数据通信。例如:GPRS模块、GPS模块、语音模块、热敏微型打印机、串口摄像头等等。在与这些模块进行数据通信都离不开串口,而对于串口的操作,由于串口本身没有标准的通信协议,所以很难做到非常统一的操作过程。一般来说,不同的模块其有着特殊的通信协议,我们只能根据其协议进行数据解码。

      虽然说串口没有标准协议,但是我们却可以把它们的相似部分提取出来,做成模块化的程序,方便代码的移植和理解。下面我们简单谈到串口数据的处理方法。。。。。

网友:
这部分代码为应用代码

为了保证数据的相对独立和模块化,下面代码将写入应用代码中,和上面的程序不能放在相同的文件中。

1. 数据定义

     首先需要定义一个缓冲区,这个缓冲区的大小根据实际应用定义,其大小一般为数据帧的最大值的2倍。之后需要定义一个DF_RCV数据,在这个数据中需要初始化这个结构图的参数。特别需要注意,缓冲的大小,和缓冲区指针赋值。
u8 AU_Buf[AU_BUF_ZISE] = {0};
DF_RCV AU_Rvc = {0, 0, AU_BUF_ZISE, AU_Buf};

2. 编写数据接收函数

    本函数把串口数据放入缓冲区中,此函数必须在串口中断中调用。
/**************************************************************************************
* FunctionName   : AURcvDat()
* Description    : 串口数据接收(串口中断服务调用)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AURcvDat(u8 dat)
{
    DFWriteByte(dat, &AU_Rvc);
}

3. 数据处理函数

    本函数判断缓冲区中是否有数据,如果有,逐个读取并处理。
/**************************************************************************************
* FunctionName   : AUTaskCtrl()
* Description    : 通信数据处理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AUTaskCtrl(void)
{
    u8  tmpDat;
    u16 i, len = 0;
    static u8 sendMark = 0;

    len = DFGetLen(&AU_Rvc);                                                    // 获取未读数据长度
    for (i=0; i < len; i++)
    {
        tmpDat = DFReadByte(&AU_Rvc);                                           // 读一字节数据
        AU_PrcRcvDat(tmpDat);
    }
}

网友:
串口数据处理流程:

网友:
一般来说,串口数据的接收都是采用中断方式,中断中只复制把串口发送的数据放入数据缓冲区中。而发送一般都是采用查询方式比较方便。不管是与什么设备通信,这一点完全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这部分代码独立起来。

定义数据结构如下:
typedef struct
{
    u16 WtCnt; // 写指针
    u16 RdCnt;// 读指针
    u16 BufLen;缓冲尺寸
    u8  *RwBuf;// 读写缓冲

} DF_RCV;

对于这个结构来说非常简单,参数1是用于结束数据计数,参数2为处理数据计数,参数3为缓冲的大小,参数4为缓冲区指针,这里用指针是为了保证这个结构的独立,否则无法满足各种需求。

网友:
实现函数:

1. 初始化函数

    本函数用于对串口结构体中的各种数据进行初始化。
/**************************************************************************************
* FunctionName   : DFInit()
* Description    : 初始化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DFInit(DF_RCV *pRcv)
{
    u16 i;

    pRcv->WtCnt = 0x0000;
    pRcv->RdCnt = 0x0000;

    for (i=0; iBufLen; i++)
    {
        pRcv->RwBuf[i] = 0x00;
    }
}

2. 接收一字节数据

    本函数用于把串口中断接收的数据放入数据缓冲区中,并且接收计数器加1.
/**************************************************************************************
* FunctionName   : DFWriteByte()
* Description    : 数据接收(接收中断调用)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DFWriteByte(u8 dat, DF_RCV *pRcv)
{
    pRcv->RwBuf[pRcv->WtCnt] = dat;                                                    // 数据存入

    if (++(pRcv->WtCnt) >= pRcv->BufLen)                                            // 缓冲判断
    {
        pRcv->WtCnt = 0;
    }
}

3. 读取一字节数据

    本函数用于从接收缓冲区中读取未处理的一字节数据,读计数器加1.
/**************************************************************************************
* FunctionName   : DFReadByte()
* Description    : 从接受缓冲中读取一字节数据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返回读取数据
**************************************************************************************/
u8 DFReadByte(DF_RCV *pRcv)
{
    u8 val = 0x00;

    val = pRcv->RwBuf[pRcv->RdCnt];                                             // 读取一字节
    if (++(pRcv->RdCnt) >= pRcv->BufLen)
    {
        pRcv->RdCnt = 0;                                                        // 清零
    }

    return val;                                                                   // 返回数据
}

4. 获取缓冲区中未处理数据的长度

    本函数用于读取串口缓冲区中还未处理的数据的大小。
/**************************************************************************************
* FunctionName   : DFGetLen()
* Description    : 获取缓冲区中未读数据长度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返回数据长度
**************************************************************************************/
u16 DFGetLen(DF_RCV *pRcv)
{
    return ((pRcv->WtCnt >= pRcv->RdCnt) ? ((pRcv->WtCnt - pRcv->RdCnt)) :
           ((pRcv->WtCnt + pRcv->BufLen) - pRcv->RdCnt));
}

有了以上几个函数,串口的处理就非常简单了。这几个函数可以应用到任何串口中,也可以应用到任务微处理器上,一致非常简单,应用也非常方便。下面我们说说实际的应用。

网友:
函数AU_PrcRcvDat(tmpDat)是数据处理函数,首先是数据帧判断,如果是一帧数据,就进行相应操作,并把操作结果返回。了解了这个过程,串口的编程就变得非常简单。而且我们在读程序时,只要看懂一个串口处理过程,其他串口的程序就自然懂了,非常方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以为很有用的东西,发现很少有人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师,能留个Q不,我有些问题需要你帮忙,我是想接收从蓝牙发送过来的字符,怎样在单片机进行判断。。。。可以帮忙不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直接在论坛发吧,我尽快回复你。。。。。

网友:
是这样的,我现在将数据通过蓝牙发送到单片机,我要怎样在单片机中判断是否有收到从蓝牙发送过来的数据,如果有,我应该怎样对这些数据进行识别,例如我用蓝牙发送“ABC123”给单片机,我在单片机里面应该怎样读出这个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把所有串口数据接收到缓冲区中,在缓冲区中读取数据,如果有通信协议,先通过协议判断并提取一帧数据,进行处理。如果没有专门的通信协议,按照接收数据直接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帮我写下例程吗??RXD就是P30,TXD就是P31,我对串口基本都不怎么明白,麻烦你帮我写个例子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本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可是我看不懂,不知道数据到底存到哪里去了,我要读出来,如果这个数据跟我程序上设置的数据一样,我就让P1.1低电平。你复制下整体的程序我看看可以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大,下次应该结合某个东东来讲,弄点现象啥的比较形象

网友:
学习了,感谢大师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种东东在我的新书上已经有实例了,这里只是总结一些,本人在意的是思维模式,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种方法,授人鱼不如授人渔。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电子行业是件辛苦的差事,能够理解思想的人有发展前途,总希望获取实例的人难于成事。

网友:
如果能够理解串口的处理方法,在单片机通信这一块将有很多的提升。。。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我就是不懂,所以要麻烦你指教一下,留个Q学习学习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任何问题还是在论坛留言吧,也可以单独开贴,这样即可和我交流也可以大家一起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授人以渔,再授人以鱼效果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他哪来的功夫给你写例子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总是依赖别人是无法成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确实没有时间,有时间也不能干这种事情。

网友:
这个强啊,版主就是版主,给力的分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有用就好。。。。。。。。

网友:
顶起,这个思路很好用。

网友:
不过自从工作了以后很多时候都懒得去学习,直接网上搜索代码,改一改用了。
越来越浮躁了,而且难以治愈。

网友:
回复 网友G:

是啊,发现最近几年,很少有人在意这些东西,都不知道大家在意什么去了。

网友:
自从Arduino盛行开始大家都变成高级程序员了,底层完全透明,这些东西就...
所以说很多东西都是有利有弊的

网友:
看来仔细研究底层有发展前途,以后会的人少了。。。。。。

网友:
赞一个!

类似驱动我也写过,但是写的很不规范,这里不得不说,楼主写的很漂亮!并在此mark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H:

嗯,谢谢夸奖

网友:
非常有用

网友:
楼主,你的这本书是买的二手的,但是光盘已丢,我的级别太低,不能下载光板的文件,能不能发给一份.谢谢1021352522@qq.com

网友:
如果是一包数据很长 而且处理数据的时间也比较长呢 单片机内存资源有限,定义大的缓冲区不是好的办法。串口接收的不仅有数据包还有其他的数据命令,这样全部接收进缓冲再从缓冲中判断帧头等信息确定数据包应该也不好吧

网友:
确实很有用,结构清晰。
但是如果缓冲的数据没有被读取走又被接收到的数据覆盖了怎么办?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讲的很清楚,学习中

网友:
学习了,我们也有这样的内容  新员工学习中

网友:
新近员工学习中,,,,很需要这样的内容,,,,,

网友:
讲的非常好,还是诶多学习学习,楼主人太好了,让我豁然开朗,真的很不错

网友:
Mark ,有空再详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