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高手有关电脑重装系统后硬盘分区

楼主:
帮同事装双系统,win7 64位家庭版的系统下安装xp系统,我用diskgenius分区工具调整了某区参数,装完双系统后,D盘里面的资料还在,F盘打开失败,需要格式化操作,其他盘里面资料都空了,我没有对有文件的盘进行格式化操作,怎么找回丢失的文件,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恢复的:diskgenius有个功能可以恢复数据。选中要恢复的数据所在的盘,,,然后,菜单栏->工具->已删除或格式化后的数据恢复,,,,,。。最后按提示弄吧。

网友:
是分区结构出现异常,引起的分区错误。

如有重要资料自己又不熟练,还是找专业人士吧,,
电脑城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百度后应该是分区表错误引起的,明天尝试用易我分区表医生看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是的,谢谢啦!

网友:
沙发的说法可以试下,不过用了那个CMD后,你的磁盘就比较危险了。我主管的磁盘原来也是这样,打开的时候就提示要格式化,后来我试了下磁盘修复的那个命令,好了一段时间,然后就突然蓝屏,最后检查是硬盘坏了!(后来我们公司的一个负责电脑这块的说那个命令会出现这种状况,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碰到这个情况,可以先尝试下磁盘的碎片整理看看!

网友:
按照原来的 大小分区不格式化就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