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这个美的空调甲醛克星有用么?

楼主:
主打功能展示:

甲醛克星+银离子滤网

    美的 KFR-26GW/BP2DY-H(4)空调还采用甲醛克星+银离子滤网,有效的媳吸附室内的有害气体,同时银离子滤网也能够媳妇在带负电荷的细菌表面,从而破坏细菌电解质平衡,有效去除,健康室内的环境。

网友A:
作用有,但仅仅是聊胜于无,完全可以忽略。要是甲醛吸附这么简单,就不会存在甲醛污染的危害了。
类似的,室内摆放什么什么植物来除甲醛也是同样的结果,顶多是心理安慰,所有低成本除甲醛的法子全是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用有,但仅仅是聊胜于无,完全可以忽略。要是甲醛吸附这么简单,就不会存在甲醛污染的危害了。
类似的,室内摆放什么什么植物来除甲醛也是同样的结果,顶多是心理安慰,所有低成本除甲醛的法子全是没用的。
那有什么法子呢?我房间里甲醛可能超标

网友B:
放心吧,时间会解决一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心吧,时间会解决一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通风是简单有效的唯一办法,剩下的如4楼所言交给时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开窗户的,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点风的

网友:
看到一篇文章:光触媒除甲醛靠谱吗?

支持果壳网,就不转帖了,大家感兴趣的自己打开链接看

哎,神奇的土地都是些低质伪劣的东西,浪费巨大呀。
前两天看到关于中国商人在非洲做生意,唉,行行好吧,别去败坏自己的形象了,过去自己饿着肚子死要大脸援助换来的一点友谊好感都给败坏光了。在国内环境例如腐败之类治理好之前就不要和非洲做这种生意所谓投资

网友:
一下摘自天下无贼网站(不知道这个有点名气的公司也到底靠谱不靠谱,说不定也是个假网站或者骗子):

绿萝真能除甲醛吗?实验告诉你

时间:2012-07-12 17:47来源:未知 作者:天下无贼 点击: 次

5月18日,《好奇实验室》做了一次测试,把常用到的绿萝、活性炭、空气净化器等,分别放在三个被污染的房间里,关闭门窗一个月以后,再次检测,看看三个房间里的污染程度是否有下降。 实验结果原本定于6月18号揭晓,但因为遇上了梅雨季节,阴雨不断,气压偏低...
5月18日,《好奇实验室》做了一次测试,把常用到的绿萝、活性炭、空气净化器等,分别放在三个被污染的房间里,关闭门窗一个月以后,再次检测,看看三个房间里的污染程度是否有下降。
  实验结果原本定于6月18号揭晓,但因为遇上了梅雨季节,阴雨不断,气压偏低,这种条件下,检测结果容易受影响,我们只好把检测时间延迟到了6月30日。这几天,经过化验分析,实验报告终于出炉了。
  用环保型材料装修的房子
  甲醛含量达到中度污染
  通过报纸征集,我们选择了永庆路定海东园李大伯的一套新房,作为实验场地。房子共89平方米,两室一厅一厨一卫,客厅约30平方米,两个卧室都是10多平方米。今年2月中旬开始装修,5月14日正式完工。
  因为担心污染,李大伯装修比较简单,装修材料也尽可能采用了环保型的,但房子里的味道还是很刺鼻。此外,李大伯家两个卧室里都做了衣柜,材料是五夹板,这种板材由5层复合而成,层与层之间用胶水粘合。
  杭州立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顾培琦说,家庭装修中最常见的污染是甲醛和苯,甲醛主要来自板材中的胶水及粘合剂,而苯污染主要来自于油漆。
  因此,我们的实验主要检测甲醛、苯和TVOC这三个指标(TVOC是室内空气中所有有机物的一个总称,包含了苯以及有机氯化物、有机酮、胺、醇等十几种物质)。
  《I类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限量》国家标准规定,甲醛、苯、TVOC的含量应该限定在:甲醛≤0.08mg/㎡,苯≤0.09mg/㎡,TVOC≤0.5mg/㎡。
  在装修中,卫生间被污染的概率最小,因为卫生间大多使用瓷砖和陶瓷卫浴产品,很少有板材、油漆。所以,我们的实验选择了李大伯家的两间卧室和客厅来进行。
  经过检测,李大伯家3个房间中苯和TVOC都没超标,但主卧、次卧、客厅的甲醛含量分别是0.298mg/㎡、0.261mg/㎡和0.200mg/㎡,分别是国家标准的3.7倍、3.2倍和2.5倍。
  杭州绿宇中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国庆说,甲醛含量是国标3倍以内的属于轻度污染,3-5倍属于中度污染,5倍以上就属于重度污染,李大伯家的两个卧室都属于中度污染。
  封闭测试1个月
  甲醛浓度不降反升
  确定李大伯的房子存在轻度至中度污染后,我们的植物吸附实验正式开始。为了作对比,我们还购买了一台价值999元的空气净化器、2公斤活性炭。
  我们关紧李大伯家的所有门窗,把10盆绿萝放进污染最严重的主卧,三四天浇一次水。2公斤活性炭拆分后,分散地放在次卧的柜子、抽屉以及地面上。空气净化器摆在客厅,白天运行,晚上关闭。
  1个多月后,实验人员再次对三个房间进行检测,结果显示:三个房间苯的含量依然没有超标,但甲醛和TVOC的含量不降反升。
  甲醛含量检测结果(单位:mg/㎡):
  除污方式首次检测第二次检测增幅
  主卧10盆绿萝0.298 1.590 433.6%
  次卧2公斤活性炭0.261 1.624 522.2%
  客厅空气净化器0.200 1.352 576%
  TVOC含量检测结果(单位:mg/㎡):
  除污方式首次检测第二次检测增幅
  主卧10盆绿萝0.05 0.66 1220%
  次卧2公斤活性炭0.04 3.77 9325%
  客厅空气净化器0.03 1.93 6333%
  “门窗封闭一个月后,有害物质都累积在一起,污染程度肯定会增加;另外,6月份的温度大约要比5月份高15℃,温度的升高也会导致污染物成倍排放。”
  陈国庆说,从理论上来讲,绿萝、吊兰、虎剑兰这些植物确实能清除甲醛,因为这些植物的根部有一种共生菌,它需要吸收甲醛作为营养物来维持生命。但它的吸附能力有限,一旦污染程度太大,吸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相比之下,活性炭、空气净化器的吸附作用更差。”
  最有效的除甲醛方法是多开门窗
  在现场,我们还做了另外一项检测——把关闭了一个月的主卧门窗完全打开,彻底通风一小时后,再检测房间内的污染物含量。结果,主卧的甲醛含量下降到了0.093mg/㎡,基本符合国家标准;TVOC的含量是0.11mg/㎡,远远低于国家标准。
  陈国庆说,清除装修后甲醛污染,无论是植物、活性炭还是空气净化器,都只能作为辅助手段,开窗通风才是最有效的。房屋装修以后的几年内,都应该保持开窗通风的习惯,尤其是夏天,装修板材内的甲醛还有残余,高温下会继续挥发。
(责任编辑:天下无贼)

网友:
哎,看样子还是小时候自己家用自己家的杂树请木匠自己打得家具可能靠谱一点(不知道漆怎么样)

为何使用环保材料甲醛仍超标?

时间:2012-11-06 13:34来源:未知 作者:天下无贼 点击: 次

家庭装修选择使用环保材料,这说明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改善室内空气质量的意识有所提高,这是可喜的现象,但专业人士指出,多种环保材料的堆积也会引发叠加效应从而导致甲醛超标,请广大业主警惕! 首先,我们要明白,绿色环保材料并不代表不含有害...
    家庭装修选择使用环保材料,这说明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改善室内空气质量的意识有所提高,这是可喜的现象,但专业人士指出,多种环保材料的堆积也会引发叠加效应从而导致甲醛超标,请广大业主警惕!

  首先,我们要明白,绿色环保材料并不代表不含有害物质,只是含量比普通材料低而已,据了解,市面上“零甲醛”环保材料满天飞,但是真正零甲醛只是纯属子希乌有,装修材料、家具、墙面纸等所使用的人造板材、粘合剂、胶水、油漆、涂料等一般都会含有甲醛、苯、氨、TVOC等有害气体。

  其次,我们要明白,“环保材料”堆积在一起会引发叠加效应而超标。这里我们有一个空间承载量的概念。所谓空间承载率是指室内家具暴露在空气中的表面积与室内容积的比率。简单来说,在一个有限空间里,放置了较多家具,也可能会导致甲醛“累计叠加”超标。

  据天下无贼介绍,“装修越豪华,污染越严重”,即使都是环保材料,用多了也会产生叠加效应,甲醛总量还是会超标。而且不能以气味来判断空气质量是否合格,因为甲醛3倍以下,几乎闻不到刺鼻气味,尤其气候渐冷,甲醛挥发慢,但因经常关窗,有害气体同样不比热天少。 (责任编辑:天下无贼)

网友:
以上两篇文章的真实性如何大家自己鉴别,搞不清楚这个网站

网友:
原本将希望寄托在活性炭身上了,现在看来,只能多开窗通风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开窗是好习惯,能开尽量开,只要开窗,哪怕风小的让人感觉不到,屋子里的空气也很快会被更新,比关窗那是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