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右下角的3,3V排针不小心接到了15V上,然后就坏了。但查不出哪儿坏了。

楼主:
C2000右下角的3,3V排针不小心接到了15V上,然后我查就发现3.3V输出端和地断路了。求问可能是哪些东西烧坏了?

网友:
3.3v芯片都有坏的可能。先查电源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转换芯片以及上面仿真器部分的直接接3.3V和地的电容都检查了,没有问题。如果不用USB供电,而直接以3.3V供电下面部分CPU可以工作,但是很烫。

网友:
断路还是短路?DSP可以工作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3.3V与地断路。DSP可以工作但是发热很厉害,里面的温度传感器采集的温度达到了400度。AD采集为3.3V。此时AD什么都没有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更正,3.3V是与地短路,之间的电阻测出来为1.7欧姆。DSP可以工作但是发热很厉害,里面的温度传感器采集的温度达到了400度。AD采集为3.3V。此时AD什么都没有接

网友:
dsp能工作说明好着。板子上有两个隔离芯片(ISO****,记不清楚了),你上电后摸摸烫不烫?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发热,也没坏,因为我将上板仿真器和下板之间连接的跳线JP1、JP2、JP3去掉,上板的3.3V和地不再断路。但是下板的3.3V和地仍然短路

网友:
估计DSP内部AD的模拟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也觉得是DSP里面坏了。。。

网友:
C2000很脆弱的,应该是DSP坏了,我用5V的电压碰过C2000的管脚,毁了三片28069

网友:
回复 网友B:

C2000那么脆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