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面积覆铜技巧

楼主:
大面积覆铜技巧

覆铜是一种常见的操作,它是把电路板上没有布线的区域铺满铜膜。这样可以增强电路板的抗干扰性能。大面积覆铜的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1:执行菜单命令【Place/Polygon Plane…】

在这个对话框中,有5个设置栏,分别说明如下:

1)【Net Options】栏

本栏用于设置覆铜的电气网络名称以及它与相应网络的关系

Connect to Net】项

在本项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覆铜所要连接的网络名称。如果选择“No Net”(表示该覆铜不和任何网络连接),那么本栏的其余两项就起不到作用了。

Pour Over Same Net】项

选中本项,表示在覆铜的时候,将与相同网络的导线相重合

覆铜与其他网络名称导线之间存在着间距,此间距的大小取决于在设计规则对话框中设定的布线安全间距约束。

Remove Dead Copper】项

本项用于设置是否删除死铜。死铜是在覆铜之后,与网络没有铜膜连接的部分覆铜(例如左上角的覆铜)

2)【Plane Settings】栏

本栏用于设置覆铜的格点间距、网格线的宽度以及所在的工作层。

Grid Size】项

本项用于设置覆铜的格点间距。

Track Width】项

本项用于设置覆铜网格线的宽度。如果要得到整片连续的覆铜,而不是网格覆铜,可以将网格线的宽度设定为在于式等于格点的间距,这时将得到如图13.5.4所示的覆铜结果。

Layer】项

在本项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覆铜所在的工作层面。

Lock Primitives】项

本项用于设置要放置的是覆铜还是导线。不选中此项,表示所放置的是导线。两种不同的设置在电路板外观上是一样,工作上也没有分别,不过如果不选中此项,所放置的“覆铜”是由多条导线组成的。

3)【Hatching Style】项。本栏用于设置覆铜的样式。

90-Degree Hatch】项

采用90°网格线覆铜

45-Degree Hatch】项

采用45°网格线覆铜

Vertical Hatch】项

采用垂直线覆铜

Horizontal Hatch】项

采用水平线覆铜

No Hatching】项

采用中空覆铜

4)【Surround Pads With】栏

本栏用于设置铜膜和相同网络中焊盘的连接方式。

Octagons】项

采用八角形的连接方式

Arcs】项

采用圆弧形的连接方式

如果执行菜单命令【Design/Rules…】,在设计规则设置对话框的【Manufacturing】标签下,将【Polygon Connect Style】约束项设置为“Direct Connect”,那么在覆铜之后,程序将不管对话框【Surround Pads With】栏中的设定内容,对铜膜和同一网络中的焊盘都采取“Direct Connect”(完全连接)的方式

同样地,如果将【Polygon Connect Style】约束项设置为“Relief Connect”,将【Conductors】(连接导线的数目)设置为2,注意图中元件C1引脚2上连接导线的数目的差异。

5)【Minimum Primitive Size】栏

本栏用于设置最短的铜膜网格线的长度,在【Length】项中输入设置值。同前面一样,请注意数值尺寸单位的问题。

步骤2:设置完毕后,单击OK按钮,这时会出现十字形的鼠标指针,然后像绘制导线一样绘制一个框,将要覆铜的区域圈在其中。请注意,在绘制过程中,单击鼠标右键,将退出命令状态,同时程序会自动将起始点与最后放置的导线端点连接起来,以形成一个封闭的区域。另外,在画线的过程中,可以配合Shift + Space键,改变走线的样式。

步骤3:覆铜的属性修改。双击覆铜,对覆铜参数进行修改,修改完毕后,单击OK按钮,这时会弹出一个确认对话框,单击Yes按钮进行覆铜重新绘制的确认。

13.6外包线

“外围线”就是对某个网络的导线,用相同工作层中的导线将它们围起来。默认的外围线没有网络名称,它不属于电路板上的任何一个网络。如果把外围线与地线连接起来,即将外围线的网络名称更改为与地线同样的网络名称,那么就称作为“包地”操作,它可以防止干扰。

对部分导线进行外围线处理的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1:执行菜单命令【Edit/Select/Net】,或是使用快捷键S/N,选取相应的网络导线,

13.6.1选取相应的网络导线

步骤2:选择完毕后,执行菜单命令【Tools/Objects】,为选中的网络添加外围线,对于不同工作层上的导线,外围导线会自动调整被放置的工作层面。

步骤3:单击放置工具栏中的按钮,取消网络导线的选择状态,完成外包线处理。如下图所示。

13.7螺丝孔的放置技巧

在电路板上经常需要打出一些螺丝孔,以把电路板固定在机箱里,或将元件的散热片固定在电路板上。这些孔与焊盘不同,焊盘的中心是通孔,孔壁上有电镀,孔口周围是一圈铜箔。而螺丝孔一般不需要导电部分。我们可以利用放置焊盘的方法来制作螺丝固定孔。以在电路板的四个角各放置螺丝孔为例,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1执行放置焊盘操作。

步骤2设置焊盘的属性:在焊盘的属性对话框中,单击Properties选项卡,选择圆形焊盘,并设置X-SizeY-SizeHole-Size文本框中的数据相同,目的是取消焊盘的孔口铜箔。孔的尺寸要与螺丝的直径相符。在Advanced选项卡中,使Plated复选框无效,目的是取消通孔壁上的电镀。

步骤3单击OK按钮,制作了一个螺丝孔。同理,放置另外三个螺丝孔。

网友:
说的可是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