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控制

楼主:
/********************************************
文件名称:main.c
文件功能:主函数
*********************************************************/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delay.h"
uint minute,hour,time,one,ten;
uchar Ir_time=0;    //定义一个(红外)时间
uchar start_flag;   //启动接收的意思
uchar Ir_date[33];  //4*8+1=33,一个引导码*1,两个客户码*8,一个数据码*8,一个数据反码*8.
uchar bitnum;
uchar Ir_receok;   //红外接收完毕
uchar Ir_code[4];
uchar Ir_prosok;
uchar disp[8];    //装载分解数据后的8个元素的数组
/**************************************************
函数名称:display(uchar row,uchar line,uchar dat)
函数功能:时钟显示位置函数
输入参数:row 列、line行、dat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无
**************************************************/
void display(uchar row,uchar line,uchar dat)
{
  uchar  dec,unit;
  dec=dat/10;
  unit=dat%10;
  LCD_P8x16Ch(row,line,dec);
  LCD_P8x16Ch(row+8,line,unit);
}
/**************************************************
函数名称:Timer0_A0_init()
函数功能:定时器初始化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
void Timer0_A0_init()
{
  LCD_Init();//液晶初始化
  LCD_Fill(0x00);//液晶灭屛
  delay(10);
  DCOCTL=0;//
  BCSCTL1=CALBC1_16MHZ;//设置时钟源SMCLK为1MHZ
  DCOCTL=CALDCO_16MHZ;//设置时钟源SMCLK为1MHZ
  CCTL0=CCIE; //使能 CCR0 中断
  CCR0=4095;//设定周期为1s
  TACTL=TASSEL_2+MC_1;//定时器 A 的时钟源选择ACLK,八分频,增计数模式
  LCD_P8x16Str(30,4,"00:00:00");
}
/**************************************************
函数名称:External_interrupt()
函数功能:外部中断初始化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
void External_interrupt()
{
  //  P1DIR&=~BIT7;          //设置P1.3为输入
    P1REN|=BIT7;//设计上拉
    P1OUT|=BIT7;           //这一句得加
    P1IE|=BIT7;//设计中断口
    P1IES|=BIT7;//设计下降沿有效
    P1IFG&=~BIT7;//清除中断标志
    //P1OUT&=~ BIT7;  //取反
}
/*******************************   数据提取处理函数  *********************************/
void Irpros()   //发送的是16进制数,4组数据,需要一个4个元素的数组ircode[4]来储存
{                 //比如发送的是0x1C,那应该拆成两字节1和C来显示,4组数据拆成8个,即有数据分解函数
  uchar k,i,j;
  uchar value;
  k=1;         //第一个是引导码得时间,不要,所以k初值不为0,irdate[0]不管了
  for(j=0;j<4;j++)   //4个码
  {
    for(i=0;i<8;i++)  //8位一字节
    {  //7,value初值为0,因为是先发低位再发高位,所以右移把低位放回右边
      if(Ir_date[k]>7)  //8,一个irdate元素值对应着一个时间值,irdate[k]>6即弟k个元素时间值
      {                 //远大于1.125ms,即证明收到的是 1  ,6是个中间数。
        value=value|0x80; //将高位置为 1
      }
      else
      {
        value=value;
      }
      if(i<8)
      {
        value=value>>1;
      }
      k++;        //每次都要判断下一次
    }
    Ir_code[j]=value;   //将一字节的数据保存起来
    value=0;
  }
  Ir_prosok=1;      //单纯一个信号,可以理解为已经提取处理完一帧数据
}
/*0为1.125ms,1.125/0.256=4.4,即irtime=4.4收到的就是0*/
/*1为2.25ms,2.25/0.256=8.8,即irtime=8.8收到的就是1*/
/*可以取个6,即irtime>6为电平1,irtime<6为电平0*/
/**************************************************
函数名称:main()
函数功能:主函数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关闭看门狗
  External_interrupt();
  Timer0_A0_init();
  _EINT();//打开总中断
  while(1)
  {
    if(Ir_receok)//如果红外接收一帧数据完毕
    {
      Irpros();//启动数据提取处理函数
      Ir_receok=0;//清零
    }
    if(Ir_code[2]==7)  //即数字1
    {
      LCD_P8x16Ch(30,0,1);
    }
    else if(Ir_code[2]==75)  //及关机键
    {
      P1DIR|=BIT0;
      P1OUT|=BIT0;
    }
    if(Ir_prosok)//如果处理一帧数据完毕
    {
      Ir_prosok=0;//清零
    }
  }
}
/**************************************************
函数名称:__interrupt void port1()
函数功能:外部中断服务函数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中断
__interrupt void port1()
{
  P1IFG&=~BIT7;//清除中断标志
  LCD_P8x16Ch(30,0,1);
  if(start_flag)   //启动接收的意思
  {
    if(Ir_time>32) //检测引导码(9ms需要几个irtime,9/0.256=33)
    {                       //0.256ms*n=9ms  ====  n=9/0.256
      bitnum=0;
    }
    Ir_date[bitnum]=Ir_time;/*触发外部中断后,将自增的irtime(次数,12M晶振是1us自增一次)
                              赋值给irdate数组的第bitnum个元素,其实就是将两个下降沿之间的自增次数
                                 记载在数组中,一帧数据有33个下降沿,这里记载的次数以后要用来转换成具体时间*/
    Ir_time=0;    //清零
    bitnum++;
    if(bitnum==33)  //一帧数据已送完
    {
      bitnum=0;
      Ir_receok=1;  //单纯一个信号,可以理解为已经接收完一帧数据
    }
  }
  else
  {
    start_flag=1;
    Ir_time=0;
  }
  P1DIR|=BIT6;
  P1OUT|=BIT6;
}
/**************************************************
函数名称: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函数功能:定时器A中断服务函数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
{
  Ir_time++;
   display(78,4,Ir_time);
}
这是我红外遥控的程序,但有那么一个问题,就是当我设计定时器时间低于1MS时,外部中断就无法触发,如果超过1MS,外部中断是触发了,但是,要接收33个下降沿的红外接收头,时间已经超出范围了,请大家帮忙看一下

网友:
这是红外遥控的总程序

网友:
原理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