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数字)地与模拟地的处理

楼主(2013-08-24):
信号(数字)地与模拟地的处理
大家好!
我现在设计了一个电源,其中有用到单片机,我在电路图中是将单片机以及外围器件的地设置为:信号(数字)地,而将电源的地设置为:模拟地。
设想:两个类型的地各自成为一个地网络,两个类型的地仅在一个元件的地端接通。
问题:应该如何设置地才能达到上叙的设想而不影响PCB设计时的网络标记?即信号(数字)地自成为一个地网络而模拟地也自成为一个地网络,不必在PCB设计时再去加以区分?但是(数字)地和模拟地有必须有一个物理接点,否则,PCB设计时就无法使其相连接了.。
所使用设计平台为:PROTEL。
谢谢各位不啬予以指导!
如何
网络

楼主:
回复 楼主:
实际操作比较简单------1、将所有的数字地用一个接地网标,将所有的模拟地用另一个接地网标。2、通过一个电阻将两个不相同的接地网标连接起来。这样即在PCB的设计中即划分了不相同的接地网,有可以使得两个不相同的接地网实现物理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