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助。。。。。。。lcd显示为什么成这样?

楼主:
为什么显示的角度不对呢?新手希望大家不要打击了。。。。。。

网友:
把那个屏幕转正了就好了!!    刚才我试了一下。正的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可是那个转向的图标是灰色的,怎么转呢。。。是新手,不好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在仿真的时候旋转吧!   不在仿真的的时候 选中就变成红色的 右键就可以看那个旋转的 或者直接按 小键盘的“+”      “-”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