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RL78/G14的双轮自平衡小车

楼主:
本设计采用RL78/G14评估版作为主控芯片,使用大容量12v锂电池供电,以lm2596s作为电压转化芯片,把12v转化为5v给单片机供电,lm2596s最大电流可达2a非常适合本设计,用l298作为电机驱动芯片,l298最大电流大,在高速pwm波下不易失真,该系统传感器为mpu6050MPU-6000(6050)整合了3轴陀螺仪、3轴加速器,并含可藉由第二个I2C端口连接其他厂牌之加速器、磁力传感器、或其他传感器的数位运动处理(DMP: Digital Motion Processor)硬件加速引擎,由主要I2C端口以单一数据流的形式,向应用端输出完整的9轴融合演算技术,使用方便,通过mpu6050采集到的数据,主控芯片控制电机转速从而保持小车平衡,构成了一个闭环系统。mini12864可以显示车子的一些数据,比如角度,前进后退的。我们可以通过nfr24l01给小车发指令,小车在平衡的状态下前进后退转弯等动作

网友:
这是技术活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还好,看别人做了,心动,挺好玩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驱动芯片选择不合适,l298不是很靠谱,我做过平衡车。
另外注意车体机械结构,不合理的结构很难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得用什么呢,l298一般来说就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