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WM怎么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

楼主:
问下 我用的是LaunchPadF28027,怎么设置28027ePWM模块,使其输出PWM波控制直流有刷电机正反转?

网友:
那就要看你用的单极式pwm还是双极式pwm了。单极式就是换向;双极式的话,如果占空比小于0.5是正转,那么占空比大于0.5就是反转了。

网友:
电流换向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用L298N可以实现。

网友:
楼主问问题请铺垫下!

网友:
楼主你的程序还在吗?能给我发一个学习一下吗?

网友:
电机正反转,需这样看,以AB相为模型,电流A-B、正转;电流B-A、反转;28027ePWM模块需4路依次开启H桥实现

网友:
改變上下臂 mosfet 電流導通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