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滤波器

楼主:
我想做一声音滤波器 多我们采集到的声音信号进行处理 谁知道什么电路比较适合。

网友:
进行何种处理,不然上帝都不知道该怎么设计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需求不明不白

网友:
滤波器理论计算很难的,不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语音识别系统 在采集信号时 需要进行对接受到的信号进行处理 我想问的是 有什么滤波电路会好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语音模块做的东西  效果不理想  所以我想吧采集来的信号进行滤波处理一下  但不知道什么滤波电路适合用于语音信号识别

网友:
回复 网友C:

!!!!

网友:
回复 网友D:

首先你要确定你需要信号的频率以及带宽,这样你才能下手设计滤波器,选择滤波器种类以及确定阶数和结构,滤波器设计起来没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