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节能排插功率计

楼主:
简易节能排插功率计

===================================

网友:
TI的Emeter, F6736直接可以用~

网友:
恩 恩 也就做着玩玩

里面还有一些东西没搞明白,比如电能怎么算的,功率因素怎么算的等等
如果你比较清楚的话,倒是可以请教请教

===================================

网友:
电能主芯片采用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