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 与TMS320F2812上电顺序详细剖析

楼主:
如今随着半导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电子产品对功耗的要求越来越严苛,各大芯片生产商在设计IC电路时普遍采用多电源供电技术。如TI公司的2000系列的DSP,内核电压与IO电压采用不同的电压等级,这种设计的目的在于减小内核工作是的能耗,下面我们以F2812与F28335来详细分析上电顺序对系统的影响。
         对于初学者来说,系统的上电顺序是一个很容易忽略的问题,常常认为只要电压等级满足要求系统就能工作了。因为初学者在调试程序的时候大多情况下是在系统通电状态下进行实施仿真,采用CCS软件进行调试。但是在实际工程设计过程中,上电顺序决定了系统能否可靠工作,如果不加以处理,在上电过程中产生的不确定状态极有可能导致系统瘫痪,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必须引起重视。
        TMS320F28335工作在150MHz频率下需要1.9V的内核电压及3.3V的I/O电压。如果内核先于I/O模块上电,那么I/O引脚将不会产生不稳定的未知状态。反之,如果I/O模块先于内核上电,由于此时内核不工作,I/O输出缓冲器中的晶体管有可能打开,从而在输出引脚上产生不确定状态,对整个系统造成影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VDD引脚上电应早于VDDIO引脚上电,或与之同时,以确保VDD引脚在VDDIO引脚达到0.7V之前先达到0.7V。因此我们在设计TMS320F28335的供电系统的时候要保证1.9V内核电压先于于3.3V I/O上电,当然能够实现这种上电顺序的方案有很多,可以采用带有使能端的稳压器,并配合相应的逻辑电路达到相应的效果。《TMS320F2833x DSP 应用开发与实践》这本书上就介绍了一种比较常用且简单的方法,如

虚线框内的电路即可完成上电逻辑的控制,当然了,还可以用集成电源监控芯片来完成上电顺序的逻辑控制。
        需要说明的是TMS320F28335上电顺序推荐要求1.9V先于3.3V上电,但也可以同时上电,同城在电路中为了确保1.9V不晚于3.3V,所以控制电路还是必要的。
        TMS320F2812由于采用比较老的芯片内核,其上电顺序正好与TMS320F28335的上电顺序相反,即3.3V的I/O电压要先于1.9V的内核电压完成上电,而且对上电顺序要求特别高,所以在设计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我们可以仿照上图设计相应的控制电路,只需将3.3V 与1.9V对调即可,推荐使用电源监控芯片完成上电过程的控制逻辑。
       不足之处希望大家指正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今随着半导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电子产品对功耗的要求越来越严苛,各大芯片生产商在设计IC电路时普遍采用多电源供电技术。如TI公司的2000系列的DSP,内核电压与IO电压采用不同的电压等级,这种设计的目的在于减小内 ...
关注一下 ,《TMS320F2833x DSP 应用开发与实践》是坛子里的一位朋友写的,有多年的C2000应用经验,支持一下

网友:
以前一直没有注意这个问题,总是出现奇怪的现象,现在明白了

网友:
刚好手里有一本这个书,感觉里面有些地方很多笔误,感觉像是ctrl+c之后忘记修改位号的地方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