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超低功耗应急LED小夜灯

楼主:
停电怎么办?还在用蜡烛吗?那你就out了!教你如何用电话线制作LED小夜灯,超级简单,不用电费不怕停电,技术含量不高,人人都可以!
目的就是用尽量少的花费,制作一个夜灯。技术含量几乎没有,就是图一个乐呵…好的,步入正题:

DIY需要的材料:

广告公司淘汰的白光LED灯板,废的网线,空矿泉水瓶和果酱瓶,水晶头,一个电阻,
DIY步骤:

首先将原来的LED 灯板上的一个限流电阻取下,改为更大功率和阻值的电阻。

用的是0.5w5.1k的电阻。其实阻值在5.6k左右都可以,阻值低亮一些,阻值高暗一些,但是不宜低于4.7k,否则电压高的时候可能会烧LED。只用换一个电阻即可。
其次在矿泉水瓶盖上打眼,穿过网线。

网友:
然后网线的一头接上电话线用的水晶头。水晶头有4根线,其实只用接里面的两根就够了。
再次将3条LED灯板串联起来,把网线接好。
最后,把矿泉水瓶剪一半,把瓶盖拧上,收工。

由于电路实在是太简单,就不上图了。估计普通的坛友用脚趾头都能想到是怎么接线的...无图无真相,下面看效果。

网友:
因为矿泉水瓶太轻,不好放置,所以改用玻璃果酱瓶。同时在瓶盖上安装了一个在废玩具上拆下的小开关。升级版也告完成。

这个就是利用电话线供电的小夜灯。由于电话线是一直通畅的,所以不用担心停电。根据我的试验,起码同时带动3个这样的夜灯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前面说的电阻不能太小的原因是,来电话的时候振铃时电压是有所升高的,这时电阻太小的话电流会大的。电话拿起来后,夜灯的电流太小,是不会亮的,但是电话一放好,又恢复原样了。而且这个夜灯对打电话没有任何影响…

最后唠叨一句:电话线是直流电,如果插上夜灯不亮,调换一下接线极性就好了。

网友:
不知道大家都这么干,对电话线网络有什么影响?

网友:
LED的灯板在哪里买的啊

网友:
图中的长条LED灯带有限流电阻。
广告城有卖的

网友:
固定电话拆了

网友:
网线口能做吗?固定电话现在似乎装的人不多了

网友:
网线似乎现在有很多网管都不接供电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挺有创意的,喜欢,俺就缺这么一个灯 嘿嘿

网友:
停电时通讯公司是使用不间断电源和发电机供电的,都这么用的话会导致通讯公司电负荷增加,减少不间断电源的持续时间,增加发电机油耗,或造成设备过载损坏。

网友:
改光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一般电信部门决不支持这种方法取电照明,,我们这里谈的是一种应急照明途径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光纤到楼,入户还是电信号,呵呵

网友:
自从有了手机,家里固定电话都取消了。

网友D:
现在电话用光纤了,用的也是自己的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电话用光纤了,用的也是自己的电吧

是的

网友:
改光纤了,淡定,淡定,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