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 generator具体使用问题

楼主:
simulink FPGA联合开发,怎么设置simulink的延时,可不可以不要延时,但是我看到一个加法器有时延时为-1有时又为-3?到底该怎么设置,设置后对FPGA到底有什么实际影响?

网友:
1、插入寄存器延时,不延时不可以,影响最后Fmax的速度。
2、-1和-3代表1级和3级流水深度,-3就是过3个时钟后输出。
多看帮助,这些都有

网友:
看哪儿的帮助,simulink的,还是system generator的?我在simulink中搭建模块,编译成hdl网表,结果延时不同时编译都可以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