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实现最高非零位的快速确定问题

楼主:
对于任意一个16位数据,如何快速确定它的最高非零位的位置。

网友:
我的思路与上1000_0000_0000_0000,结果为1,那左起第一位为最高非零位,如果为0再与0100_0000_0000_0000,以此类推

网友:
感谢2楼,这个行到是行,有没有更省时省事的做法,比如说比较一次就可以判断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案还不够省事吗,本身就不是多复杂,干嘛要非常简化?

网友:
精益求精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到啥好的办法没?

网友:
别忘了 FPGA是并行运算,可以按位取bit的哦

网友:
reg [15:0] data;
wire [7:0]out;
assign out = (data[15] == 0) ?  8'd15 :
                        (data[14] == 0) ?  8'd14 :
                           ....................................
                        (data[1] == 0) ?  8'd1 :  8'd0

网友:
版主还在吗?我这有一套更好的找最高非零的算法,不仅仅可以找16位的,更多位宽的也可以找,我贴一个我自己写的8位的代码。

module DetectionSequence8BitFirst1 #(
  parameter LATENCY = 1
)(
  input  wire         clk,
  input  wire         nUsrRst,
  input  wire  [7 :0] iData,
  output logic [2 :0] oFirst1Location,
  output logic        oNonZeroFlag
);
  logic [7 :0] data;
  logic [7 :0] dataTmp0;
  logic [7 :0] dataTmp1;
  logic [7 :0] dataTmp2;
  logic [7 :0] dataTmp3;

  always_comb begin
    dataTmp0 = iData - 8'd1;
    dataTmp1 = ~dataTmp0;
    dataTmp2 = iData & dataTmp1;
    dataTmp3 = dataTmp2 - 8'd1;
  end

  assign oNonZeroFlag = (dataTmp3 == 8'hff) ? 1'b0 : 1'b1;

generate
  if(LATENCY == 0) begin
    always_comb begin
      oFirst1Location = dataTmp3[0] + dataTmp3[1] + dataTmp3[2] + dataTmp3[3] + dataTmp3[4] + dataTmp3[5] + dataTmp3[6] + dataTmp3[7];
    end
  end
  else if(LATENCY == 1) begin
    always_ff @(posedge clk) begin
      oFirst1Location <= dataTmp3[0] + dataTmp3[1] + dataTmp3[2] + dataTmp3[3] + dataTmp3[4] + dataTmp3[5] + dataTmp3[6] + dataTmp3[7];
    end
  end
endgenerate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