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的I2C代码,不出结果,有个点看不懂,求指教

楼主:
代码如下,不知道为什么开的是RX中断,却用TX中断向量接受,我下到片子里,发现连时钟都没有输出,我用的G2553的LaunchPad
//******************************************************************************
//  MSP430G2xx3 Demo - USCI_B0 I2C Master RX multiple bytes from MSP430 Slave
//
//  Description: This demo connects two MSP430's via the I2C bus. The slave
//  transmits to the master. This is the master code. It continuously
//  receives an array of data and demonstrates how to implement an I2C
//  master receiver receiving multiple bytes using the USCI_B0 TX interrupt.
//  ACLK = n/a, MCLK = SMCLK = BRCLK = default DCO = ~1.2MHz
//
//  *** to be used with "msp430g2xx3_uscib0_i2c_11.c" ***
//
//                                /|\  /|\
//               MSP430G2xx3      10k  10k     MSP430G2xx3
//                   slave         |    |        master
//             -----------------   |    |  -----------------
//           -|XIN  P3.1/UCB0SDA|<-|---+->|P3.1/UCB0SDA  XIN|-
//            |                 |  |      |                 |
//           -|XOUT             |  |      |             XOUT|-
//            |     P3.2/UCB0SCL|<-+----->|P3.2/UCB0SCL     |
//            |                 |         |                 |
//
//  D. Dang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February 2011
//  Built with CCS Version 4.2.0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5.10
//******************************************************************************
#include

unsigned char *PRxData;                     // Pointer to RX data
unsigned char RXByteCt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RxBuffer[128];       // Allocate 128 byte of RAM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SEL |= BIT6 + BIT7;                     // Assign I2C pins to USCI_B0
  P1SEL2|= BIT6 + BIT7;                     // Assign I2C pins to USCI_B0
  UCB0CTL1 |= UCSWRST;                      // Enable SW reset
  UCB0CTL0 = UCMST + UCMODE_3 + UCSYNC;     // I2C Master, synchronous mode
  UCB0CTL1 = UCSSEL_2 + UCSWRST;            // Use SMCLK, keep SW reset
  UCB0BR0 = 12;                             // fSCL = SMCLK/12 = ~100kHz
  UCB0BR1 = 0;
  UCB0I2CSA = 0x02;                         // Slave Address is 048h
  UCB0CTL1 &= ~UCSWRST;                     // Clear SW reset, resume operation
  IE2 |= UCB0RXIE;                          // Enable RX interrupt

  while (1)
  {
    PRxData = (unsigned char *)RxBuffer;    // Start of RX buffer
    RXByteCtr = 5;                          // Load RX byte counter
    while (UCB0CTL1 & UCTXSTP);             // Ensure stop condition got sent
    UCB0CTL1 |= UCTXSTT;                    // I2C start condition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s
                                            // Remain in LPM0 until all data
                                            // is RX'd
    __no_operation();                       // Set breakpoint >>here<< and
  }                                         // read out the RxBuffer buffer
}

//-------------------------------------------------------------------------------
// The USCI_B0 data ISR is used to move received data from the I2C slave
// to the MSP430 memory. It is structured such that it can be used to receive
// any 2+ number of bytes by pre-loading RXByteCtr with the byte count.
//-------------------------------------------------------------------------------
#pragma vector = USCIAB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AB0TX_ISR(void)
{
  RXByteCtr--;                              // Decrement RX byte counter
  if (RXByteCtr)
  {
    *PRxData++ = UCB0RXBUF;                 // Move RX data to address PRxData
    if (RXByteCtr == 1)                     // Only one byte left?
      UCB0CTL1 |= UCTXSTP;                  // Generate I2C stop condition
  }
  else
  {
    *PRxData = UCB0RXBUF;                   // Move final RX data to PRxData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Exit LPM0
  }
}

网友:
顶,不行就改模拟,比较通用。。。。。。。

网友:
楼主,建议你先稍微学习一下430的中断架构然后再稍微看一下芯片数据手册中的Interrupt Vector Addresses章节,然后你就会明白了。

你贴的是主机程序,主机是负责接收,处于接收状态,你让它输出什么时钟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请教下,I2C中时钟信号不是master输出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斑竹友情帮顶,是时候试试模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请教下,I2C中时钟信号不是master输出的吗?

抱歉,我理解错了,你贴的主机程序在接收时是应该主动输出SCL给从机.

我也看了下TI的例程,你贴的代码开始处的include后面没有器件头文件了,另外主函数开始处的从机地址也跟例程不一样,当然这只要跟从机程序一致就行,G2553的USCI_B0 I2C是在P1.6和P1.7,TI例程开头的图示变成了P3.1和P3.2,你测量时应该没有弄错吧?另外,上拉电阻接了吗?

例程应该没啥问题,或者你看看例程4的单字节接收,跟这个类似。

msp430g2xx3_uscib0_i2c_04.c
  1. //******************************************************************************
    //  MSP430G2xx3 Demo - USCI_B0 I2C Master RX single bytes from MSP430 Slave
    //
    //  Description: This demo connects two MSP430's via the I2C bus. The master
    //  reads from the slave. This is the master code. The data from the slave
    //  transmitter begins at 0 and increments with each transfer. The received
    //  data is in R5 and is checked for validity. If the received data is
    //  incorrect, the CPU is trapped and the P1.0 LED will stay on. The USCI_B0
    //  RX interrupt is used to know when new data has been received.
    //  ACLK = n/a, MCLK = SMCLK = BRCLK = default DCO = ~1.2MHz
    //
    //                                /|\  /|\
    //               MSP430G2xx3      10k  10k     MSP430G2xx3
    //                   slave         |    |        master
    //             -----------------   |    |  -----------------
    //           -|XIN  P1.7/UCB0SDA|<-|---+->|P1.7/UCB0SDA  XIN|-
    //            |                 |  |      |                 | 32kHz
    //           -|XOUT             |  |      |             XOUT|-
    //            |     P1.6/UCB0SCL|<-+----->|P1.6/UCB0SCL     |
    //            |                 |         |             P1.0|--> LED
    //
    //  D. Dang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February 2011
    //   Built with CCS Version 4.2.0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5.10
    //******************************************************************************
    #include "msp430g2553.h"

unsigned char RXData;
unsigned char RXCompare;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OUT &= ~BIT0;                           // P1.0 = 0
      P1DIR |= BIT0;                            // P1.0 output
      P1SEL |= BIT6 + BIT7;                     // Assign I2C pins to USCI_B0
      P1SEL2|= BIT6 + BIT7;                     // Assign I2C pins to USCI_B0
      UCB0CTL1 |= UCSWRST;                      // Enable SW reset
      UCB0CTL0 = UCMST + UCMODE_3 + UCSYNC;     // I2C Master, synchronous mode
      UCB0CTL1 = UCSSEL_2 + UCSWRST;            // Use SMCLK, keep SW reset
      UCB0BR0 = 12;                             // fSCL = SMCLK/12 = ~100kHz
      UCB0BR1 = 0;
      UCB0I2CSA = 0x048;                        // Slave Address is 048h
      UCB0CTL1 &= ~UCSWRST;                     // Clear SW reset, resume operation
      IE2 |= UCB0RXIE;                          // Enable RX interrupt
      RXCompare = 0;                            // Used to check incoming data

  •   while (1)
      {
        while (UCB0CTL1 & UCTXSTP);             // Ensure stop condition got sent
        UCB0CTL1 |= UCTXSTT;                    // I2C start condition
        while (UCB0CTL1 & UCTXSTT);             // Start condition sent?
        UCB0CTL1 |= UCTXSTP;                    // I2C stop condition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s

  •     if (RXData != RXCompare)                // Trap CPU if wrong
        {
          P1OUT |= BIT0;                        // P1.0 = 1
          while (1);                            // Trap CPU
        }

  •     RXCompare++;                            // Increment correct RX value
      }
    }

  • // USCI_B0 Data ISR
    #pragma vector = USCIAB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AB0TX_ISR(void)
    {
      RXData = UCB0RXBUF;                       // Get RX data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Exit LPM0
    }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再仔细调调,这个东西按理来说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