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关于芯唐nano100 SD卡文件系统的问题

楼主:
请问一下关于芯唐nano100 SD卡文件系统的问题:
文件指针指到地址4095以后直接在文件系统程序里卡死,文件系统程序是芯唐官网例程里移植的,有哪问朋友能否解释一下呢?f_lseek(&fsrc,4098)

网友:
这个了解的人肯定少,nano100用的人不多,用文件系统的人就更少了。

网友:
首先NANO本身是位低功耗而存在的,所以个人不建议上文件系统,裸奔管理好绝对效率比文件系统好!指针问题看看数据类型吧!

网友:
f_lseek(&fsrc,4098)作用是跳转到文件的4098字节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只要跳到那里就卡在文件系统里了,如下图

网友:
在f_lseek()函数里: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看不出问题,自己要找到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