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PIC17F877A用ADC122S021CIMM采集回来的数据精度有些不近 ...
j513378451
j513378451

网友A(2013-08-26):
PIC17F877A用ADC122S021CIMM采集回来的数据精度有些不近人意
ADC122S021CIMM是12位AD采集,软件滤波取了8次数值,去掉两个最大两个最小后,求的平均值,硬件滤波也加了,但是采集回来的电压还是在10MV之间跳变,是只能这样呢,还是可以再提高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ADC采集的时候用手按着ADC122S021CIMM芯片采集的会稳定一些,不按着就有些浮动,甚至采集不回来,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快比赛了,求大神回复。
ADC
16F877A
不准
P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