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通信

楼主:
最近为了使51单片机串口传输的波特率达到115200,采用了44.2368MHZ的晶振,但是总是出现传输错误,请各位高手给提点建议,我在网上看到大部分都是11.0592的

网友:
51单片机的具体信号是什么,先确认一下能不能支持44.2368MHZ的晶振吧

网友:
1t的单片机使用22.1184即可达到115200

网友:
2楼说的值得重视,而且还要注意测试本振频率是否正确。高频晶体都是泛音晶体,对晶振电路的设计要求较高,连PCB都有讲究,否则很可能输出在错误的低次谐波频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