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通濾波器設計?

楼主:
Dear 前輩們

想請教各位前輩們高通濾波器怎麼設計?我在測試的時候用被動濾波器的設計方式(一階的RC),R的數值是1K,C的數值是0.1UF(陶瓷電容),輸入訊號使用NE555產生方波,理論上波型頻率必須高於1.59KHZ訊號才能通過,可是我測試的結果是小於1.59KHZ的波形都可以順利通過並沒有任何衰減(例如500HZ),我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問題,可否請知道的前輩回答,感謝!

我使用的高通濾波器參考網址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9%80%9A%E6%BB%A4%E6%B3%A2%E5%99%A8

网友:
回复 楼主:

理想情况下500HZ大约在-10db处,非常接近-3db,所以实际的衰减是相当小的,再加上你阻容的误差,你看到的想象就是几乎没衰减,建议用2-3阶或者2阶以上的有源滤波器,实际的滤波特性需要根据你要实际需要做出一些调整!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阶RC,衰减仅20db/10倍频,衰减很慢的。
要想衰减快,必须增加滤波器阶数,是有源还是无源倒不太重要。

网友:
除了楼上说的外,建议你用专用滤波器软件仿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