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命令大全(功能参数及用法)

楼主:
U-Boot上电启动后,按任意键可以退出自动启动状态,进入命令行。
    U-Boot 2010.03 (Sep 25 2011 - 16:18:50)
        DRAM:  64 MB
        Flash:  2 MB
        NAND:  64 MiB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CS8900-0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1
    在命令行提示符下,输入U-Boot的命令并执行。U-Boot可支持几十个常用命令,通过这些命令,可以对开发板进行调试,引导Linux内核,还可以擦写Flash完成系统部署等功能。掌握这些命令的使用,才能够顺利地进行嵌入式系统的开发。
    输入help命令,可以得到当前U-Boot的所有命令列表。每一条命令后面是简单的命令说明。
    U-Boot还提供了更加详细的命令帮助,通过help命令还可以查看每个命令的参数说明。由于开发过程的需要,有必要先把U-Boot命令的用法弄清楚。接下来,根据每一条命令的帮助信息,解释一下这些命令的功能和参数。
    1)bootm命令
    bootm命令可以引导启动存储在内存中的程序映像,这些内存包括RAM和可以永久保存的Flash。
    # help bootm
        bootm - boot application image from memory
            Usage:
        bootm [addr [arg ...]]
            - boot application image stored in memory
                passing arguments 'arg ...'; when booting a Linux kernel,
                'arg' can be the address of an initrd image
        Sub-commands to do part of the bootm sequence.  The sub-commands must beissued in
        the order below (it's ok to not issue all sub-commands):
                start [addr [arg ...]]
                loados   - load OS image
                cmdline  - OS specific command line processing/setup
                bdt       - OS specific bd_t processing
                prep      - OS specific prep before relocation or go
                go        - start OS
    ● 第1个参数addr是程序映像的地址,这个程序映像必须转换成U-Boot的格式。
    ● 第2个参数对于引导Linux内核有用,通常作为U-Boot格式的RAMDISK映像存储地址;也可以是传递给Linux内核的参数(默认情况下传递bootargs环境变量给内核)。
    2)bootp命令
    bootp命令要求DHCP服务器分配IP地址,然后通过TFTP协议下载指定的文件到内存。
    # help bootp
        bootp - boot image via network using BOOTP/TFTP protocol

            Usage:
        bootp [loadAddress] [[hostIPaddr:]bootfilename]
    ● 第1个参数是load Address下载文件存放的内存地址。
    ● 第2个参数是bootfilename要下载的文件名称,这个文件应该在开发主机上准备好。
    3)cmp命令
    cmp命令可以比较两块内存中的内容。.b以字节为单位;.w以字为单位;.l以长字为单位。注意:cmp.b中间不能保留空格,需要连续输入命令。
    # help cmp
        cmp - memory compare

            Usage:
        cmp [.b, .w, .l] addr1 addr2 count
    ● 第1个参数addr1是第一块内存的起始地址。
    ● 第2个参数addr2是第二块内存的起始地址。
    ● 第3个参数count是要比较的数目,单位是字节、字或者长字。
    4)cp命令
    cp命令可以在内存中复制数据块,包括对Flash的读写操作。
    # help cp
        cp - memory copy

            Usage:
        cp [.b, .w, .l] source target count
    ● 第1个参数source是要复制的数据块起始地址。
    ● 第2个参数target是数据块要复制到的地址。这个地址如果在Flash中,那么会直接调用写Flash的函数操作。所以U-Boot写Flash就使用这个命令,当然需要先把对应Flash区域擦干净。
    ● 第3个参数count是要复制的数目,根据cp.b、cp.w、cp.l分别以字节、字、长字为单位。
    5)crc32命令
    crc32命令可以计算存储数据的校验和。
    # help crc32
        crc32 - checksum calculation

            Usage:
        crc32 address count [addr]
            - compute CRC32 checksum [save at addr]
    ● 第1个参数address是需要校验的数据起始地址。
    ● 第2个参数count是要校验的数据字节数。
    ● 第3个参数addr用来指定保存结果的地址。
    6)echo命令
    echo命令回显参数。
    # help echo
        echo - echo args to console

            Usage:
        echo [args..]
            - echo args to console; \c suppresses newline
    7)erase命令
    erase命令可以擦除Flash。参数必须指定Flash擦除的范围。
    # help erase
        erase - erase FLASH memory

            Usage:
        erase start end
            - erase FLASH from addr 'start' to addr 'end'
        erase start +len
            - erase FLASH from addr 'start' to the end of sect w/addr 'start'+'len'-1
        erase N:SF[-SL]
            - erase sectors SF-SL in FLASH bank # N
        erase bank N
            - erase FLASH bank # N
        erase all
            - erase all FLASH banks
    按照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start必须是擦除块的起始地址;end必须是擦除末尾块的结束地址,这种方式最常用。举例说明:擦除0x20000~0x3ffff区域命令为erase 20000 3ffff。
    按照组和扇区,N表示Flash的组号,SF表示擦除起始扇区号,SL表示擦除结束扇区号。另外,还可以擦除整个组,擦除组号为N的整个Flash组。擦除全部Flash只要给出一个all的参数即可。
    8)nand命令
    nand命令可以通过不同的参数实现对Nand Flash的擦除、读、写操作。
    常见的几种命令的含义如下(具体格式见help nand)。
    # help nand
        nand - NAND sub-system

            Usage:
        nand info - show available NAND devices
        nand device [dev] - show or set current device
        nand read - addr off|partition size
        nand write - addr off|partition size
            read/write 'size' bytes starting at offset 'off'
            to/from memory address 'addr', skipping bad blocks.
        nand erase [clean] [off size] - erase 'size' bytes from
            offset 'off' (entire device if not specified)
        nand bad - show bad blocks
        nand dump[.oob] off - dump page
        nand scrub - really clean NAND erasing bad blocks (UNSAFE)
        nand markbad off [...] - mark bad block(s) at offset (UNSAFE)
        nand biterr off - make a bit error at offset (UNSAFE)
    ● nand erase:擦除Nand Flash。
    ● nand read:读取Nand Flash,遇到flash坏块时会出错。
    ● nand write:写Nand Flash,nand write命令遇到flash坏块时会出错。
    9)flinfo命令
    flinfo命令打印全部Flash组的信息,也可以只打印其中某个组。一般嵌入式系统的Flash只有一个组。
    # help flinfo
        flinfo - print FLASH memory information

            Usage:
        flinfo
            - print information for all FLASH memory banks
        flinfo N
            - print information for FLASH memory bank # N
    10)go命令
    go命令可以执行应用程序。
    # help go
        go - start application at address 'addr'

            Usage:
        go addr [arg ...]
            - start application at address 'addr'
            passing 'arg' as arguments
    ● 第1个参数addr是要执行程序的入口地址。
    ● 第2个可选参数是传递给程序的参数,可以不用。
    11)iminfo命令
    iminfo命令可以打印程序映像的开头信息,包含了映像内容的校验(序列号、头和校验和)。
    # help iminfo
        iminfo - print header information for application image

            Usage:
        iminfo addr [addr ...]
            - print header information for application image starting at
            address 'addr' in memory; this includes verification of the
            image contents (magic number, header and payload checksums)
    第1个参数addr指定映像的起始地址。可选的参数是指定更多的映像地址。
    12)loadb命令
    loadb命令可以通过串口线下载二进制格式文件。
    # help loadb
        loadb - load binary file over serial line (kermit mode)

            Usage:
        loadb [ off ] [ baud ]
            - load binary file over serial line with offset 'off' and baudrate 'baud'
    13)loads命令
    loads命令可以通过串口线下载S-Record格式文件。
    # help loads
        loads - load S-Record file over serial line

            Usage:
        loads [ off ]
            - load S-Record file over serial line with offset 'off'
    14)mw命令
    mw命令可以按照字节、字、长字写内存,.b、.w、.l的用法与cp命令相同。
    # help mw
        mw - memory write (fill)

            Usage:
        mw [.b, .w, .l] address value [count]
    ● 第1个参数address是要写的内存地址。
    ● 第2个参数value是要写的值。
    ● 第3个可选参数count是要写单位值的数目。
    15)nfs命令
    nfs命令可以使用NFS网络协议通过网络启动映像。
    # help nfs
        nfs - boot image via network using NFS protocol

            Usage:
        nfs [loadAddress] [[hostIPaddr:]bootfilename]
    16)printenv命令
    printenv命令打印环境变量。可以打印全部环境变量,也可以只打印参数中列出的环境变量。
    # help printenv
        printenv - print environment variables

            Usage:
        printenv
            - print values of all environment variables
        printenv name ...
            - print value of environment variable 'name'
    17)protect命令
    protect命令是对Flash写保护的操作,可以使能和解除写保护。
    help protect
        protect - enable or disable FLASH write protection

            Usage:
        protect on  start end
            - protect FLASH from addr 'start' to addr 'end'
        protect on start +len
            - protect FLASH from addr 'start' to end of sect w/addr 'start'+'len'-1
        protect on  N:SF[-SL]
            - protect sectors SF-SL in FLASH bank # N
        protect on  bank N
            - protect FLASH bank # N
        protect on  all
            - protect all FLASH banks
        protect off start end
            - make FLASH from addr 'start' to addr 'end' writable
        protect off start +len
            - make FLASH from addr 'start' to end of sect w/addr 'start'+'len'-1 wrtable
        protect off N:SF[-SL]
            - make sectors SF-SL writable in FLASH bank # N
        protect off bank N
            - make FLASH bank # N writable
        protect off all
            - make all FLASH banks writable
    ● 第1个参数on代表使能写保护;off代表解除写保护。
    ● 第2和3个参数是指定Flash写保护操作范围,与擦除的方式相同。
    18)rarpboot命令
    rarpboot命令可以使用TFTP协议通过网络启动映像,也就是把指定的文件下载到指定地址,然后执行。
    # help  rarpboot
        rarpboot - boot image via network using RARP/TFTP protocol

            Usage:
        rarpboot [loadAddress] [[hostIPaddr:]bootfilename]
    ● 第1个参数是loadAddress映像文件下载到的内存地址。
    ● 第2个参数是bootfilename要下载执行的镜像文件。
    19)run命令
    run命令可以执行环境变量中的命令,后面参数可以跟几个环境变量名。
    # help run
        run - run commands in an environment variable

            Usage:
        run var [...]
            - run the commands in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s) 'var'
    20)setenv命令
    setenv命令可以设置环境变量。
    # help setenv
        setenv - set environment variables

            Usage:
        setenv name value ...
            - set environment variable 'name' to 'value ...'
        setenv name
            - delete environment variable 'name'
    ● 第1个参数是name环境变量的名称。
    ● 第2个参数是value要设置的值,如果没有第2个参数,表示删除这个环境变量。
    21)sleep命令
    sleep命令可以使用TFTP协议通过网络下载文件,按照二进制文件格式下载。另外,使用这个命令,必须配置好相关的环境变量,例如serverip和ipaddr。
    help sleep
        sleep - delay execution for some time

            Usage:
        sleep N
            - delay execution for N seconds (N is _decimal_ !!!)
    sleep命令可以延迟N秒执行,N为十进制数。
    22)nm命令
    nm命令可以修改内存,可以按照字节、字、长字操作。
    # help nm
        nm - memory modify (constant address)

            Usage:
        nm [.b, .w, .l] address
    参数address是要读出并且修改的内存地址。
    23)tftpboot命令
    tftpboot命令可以通过使用TFTP协议在网络上下载二进制格式文件。
    tftpboot - boot image via network using TFTP protocol

        Usage:
        tftpboot [loadAddress] [[hostIPaddr:]bootfilename]
    24)saveenv 命令
    saveenv命令可以保存环境变量到存储设备。
    # help saveenv
        saveenv - save environment variables to persistent storage

            Usage:
        saveenv
    这些U-Boot命令为嵌入式系统提供了丰富的开发和调试功能。在Linux内核启动和调试过程中,都可以用到U-Boot的命令。但是一般情况下,不需要使用全部命令。比如已经支持以太网接口,可以通过tftpboot命令来下载文件,那么就没有必要使用串口下载的loadb。反过来,如果开发板需要特殊的调试功能,也可以添加新的命令。
    本文选自华清远见嵌入式培训教材《从实践中学嵌入式Linux应用程序开发》

网友:
U-Boot编译过程解析

解压u-boot-2010.03.tar.bz2就可以得到全部U-Boot源程序。在顶层目录下有29个子目录,分别存放和管理不同的源程序。这些目录中所要存放的文件有其规则,可以分为3类。        ● 与处理器体系结构或者开发板硬件直接相关。
        ● 一些通用的函数或者驱动程序。
        ● U-Boot的应用程序、工具或者文件。
        表1.5列出了U-Boot顶层目录下各级目录的存放原则。

表1.5  U-Boot的源码顶层目录说明

目    录特    性解 释 说 明
board
平台依赖
存放电路板相关的目录文件,如RPXlite(mpc8xx)、smdk2410(arm920t)、sc520_cdp(x86) 等目录
cpu
平台依赖
存放了CPU相关的目录文件,如mpc8xx、ppc4xx、arm720t、arm920t、xscale、i386等目录
lib_ppc
平台依赖
存放对PowerPC体系结构通用的文件,主要用于实现PowerPC平台通用的函数
lib_arm
平台依赖
存放对ARM体系结构通用的文件,主要用于实现ARM平台通用的函数
lib_i386
平台依赖
存放对X86体系结构通用的文件,主要用于实现X86平台通用的函数
lib_avr32
平台依赖
存放对AVR32体系结构通用的文件,主要用于实现AVR32平台通用的函数
lib_blackfin
平台依赖
存放对BLACKFIN体系结构通用的文件,主要用于实现BLACKFIN平台通用的函数
lib_m68k
平台依赖
存放对M68K体系结构通用的文件,主要用于实现M68K 平台通用的函数
lib_microblaze
平台依赖
存放对Microblaze体系结构通用的文件,主要用于实现Microblaze平台通用的函数
lib_mips
平台依赖
存放对MIPS体系结构通用的文件,主要用于实现MIPS平台通用的函数
lib_nios
平台依赖
存放对NIOS体系结构通用的文件,主要用于实现NIOS平台通用的函数
lib_nios2
平台依赖
存放对NIOS体系结构通用的文件,主要用于实现NIOS2平台通用的函数
lib_sh
平台依赖
存放对SH体系结构通用的文件,主要用于实现SH平台通用的函数
lib_sparc
平台依赖
存放对SPARC体系结构通用的文件,主要用于实现SPARC平台通用的函数
libfdt
通用
支持设备树的库文件
api
通用
存放U-Boot提供的接口函数
common
通用
通用的代码,涵盖各个方面,以命令行处理为主
disk
通用
磁盘分区相关代码
nand_spl
通用
NAND存储器相关代码
include
通用
头文件和开发板配置文件,所有开发板的配置文件都在configs目录下
common
通用
通用的多功能函数实现
lib_generic
通用
通用库函数的实现
net
通用
存放网络相关程序
fs
通用
存放文件系统相关程序
post
通用
存放上电自检程序
drivers
通用
通用的设备驱动程序,主要有以太网接口的驱动
disk
通用
硬盘接口程序
examples
应用例程
一些独立运行的应用程序的例子,如helloworld
tools
工具
存放制作S-Record或者U-Boot格式的镜像等工具,如mkimage
doc
文档
开发使用文档
Rtc
通用
RTC的驱动程序
        U-Boot的源代码包含对几十种处理器、数百种开发板的支持。可是对于特定的开发板,配置编译过程只需其中部分程序。这里以S3C2410处理器为例,具体分析S3C2410处理器和开发板所依赖的程序,以及U-Boot的通用函数和工具。
        U-Boot的源码是通过gcc和Makefile组织编译的。顶层目录下的Makefile可以设置开发板的定义,然后递归地调用各级子目录下的Makefile,最后把编译过的程序链接成U-Boot映像。
        1)顶层目录下的Makefile
        Makefile负责U-Boot整体配置编译,按照配置的顺序阅读其中关键的几行。
        每一种开发板在Makefile下都需要有主板配置的定义。例如,smdk2410开发板的定义如下:

    smdk2410_config        :        unconfig
            @$(MKCONFIG) $(@:_config=) arm arm920t smdk2410 samsung s3c24x0
        执行配置U-Boot的命令make smdk2410_config,通过mkconfig脚本生成include/config.mk的配置文件,文件内容正是根据Makefile对开发板的配置生成的。

    ARCH    = arm
        CPU     = arm920t
        BOARD  = smdk2410
        VENDOR = samsung
        SoC     = s3c24x0
        上面的include/config.mk文件定义了ARCH、CPU、BOARD、VENDOR、SoC这些变量,这样,硬件平台依赖的目录文件可以根据这些定义来确定。SMDK2410平台相关目录如下:

    board/Samsung/smdk2410
        cpu/arm920t/
        cpu/arm920t/s3c24x0/
        lib_arm/
        include/configs/smdk2410.h
        再回到顶层目录的Makefile文件开始的部分,其中,下列几行包含了这些变量的定义:

     # load ARCH, BOARD, and CPU configuration
        include $(obj)include/config.mk
        export  ARCH CPU BOARD VENDOR SOC
        Makefile的编译选项和规则在顶层目录的config.mk文件中定义,各种体系结构通用的规则直接在这个文件中定义。通过ARCH、CPU、BOARD、VENDOR、SoC等变量为不同硬件平台定义不同选项。不同体系结构的规则分别包含在ppc_config.mk、arm_config.mk、mips_config.mk等文件中。

    顶层目录的Makefile中还要定义交叉编译器,以及编译U-Boot所依赖的目标文件
        ifeq (arm,$(ARCH))
            CROSS_COMPILE ?=arm-none-linux-gnueabi-
        # 交叉编译器的前缀
        endif
        # load other configuration
        include $(TOPDIR)/config.mk
        # U-Boot objects....order is important (i.e. start must be first)
        OBJS  = cpu/$(CPU)/start.o         # 处理器相关的目标文件
        …
        #定义依赖的目录,每个目录下先把目标文件连接成*.a文件
        LIBS  = lib_generic/libgeneric.a
        LIBS += lib_generic/lzma/liblzma.a
        LIBS += lib_generic/lzo/liblzo.a
        LIBS += $(shell if [ -f board/$(VENDOR)/common/Makefile ];
        Then echo       "board/$(VENDOR)/common/lib$(VENDOR).a"; fi)
        LIBS += cpu/$(CPU)/lib$(CPU).a
        ifdef SOC
        LIBS += cpu/$(CPU)/$(SOC)/lib$(SOC).a
        endif
        ifeq ($(CPU),ixp)
        LIBS += cpu/ixp/npe/libnpe.a
        endif
        LIBS += lib_$(ARCH)/lib$(ARCH).a
        …
        还有U-Boot镜像编译的依赖关系如下:

    ALL += $(obj)u-boot.srec $(obj)u-boot.bin $(obj)System.map $(U_BOOT_NAND)
        $(U_BOOT_ONENAND)
        all:            $(ALL)
        $(obj)u-boot.hex:       $(obj)u-boot
                $(OBJCOPY) ${OBJCFLAGS} -O ihex $< $@
        $(obj)u-boot.srec:      $(obj)u-boot
            $(OBJCOPY) -O srec $< $@
        $(obj)u-boot.bin:       $(obj)u-boot
          $(OBJCOPY) ${OBJCFLAGS} -O binary $< $@
        $(obj)u-boot.ldr:       $(obj)u-boot
                $(CREATE_LDR_ENV)
                $(LDR) -T $(CONFIG_BFIN_CPU) -c $@ $< $(LDR_FLAGS)
        $(obj)u-boot.ldr.hex:   $(obj)u-boot.ldr
                $(OBJCOPY) ${OBJCFLAGS} -O ihex $< $@ -I binary
        $(obj)u-boot.ldr.srec:  $(obj)u-boot.ldr
                $(OBJCOPY) ${OBJCFLAGS} -O srec $< $@ -I binary
        $(obj)u-boot.img:       $(obj)u-boot.bin
                ./tools/mkimage -A $(ARCH) -T firmware -C none \
                -a $(TEXT_BASE) -e 0 \
                -n $(shell sed -n -e 's/.*U_BOOT_VERSION//p' $(VERSION_FILE) | \
                    sed -e 's/"[     ]*$$/ for $(BOARD) board"/') \-d $< $@
        $(obj)u-boot.imx:       $(obj)u-boot.bin
                $(obj)tools/mkimage -n $(IMX_CONFIG) -T imximage \
                -e $(TEXT_BASE) -d $< $@
        $(obj)u-boot.kwb:       $(obj)u-boot.bin
                $(obj)tools/mkimage -n $(KWD_CONFIG) -T kwbimage \
                -a $(TEXT_BASE) -e $(TEXT_BASE) -d $< $@
        $(obj)u-boot.sha1:      $(obj)u-boot.bin
                $(obj)tools/ubsha1 $(obj)u-boot.bin
        $(obj)u-boot.dis:       $(obj)u-boot
                $(OBJDUMP) -d $< > $@
        Makefile默认的编译目标为all,包括u-boot.srec、u-boot.bin和System.map。u-boot.srec和u-boot.bin就是通过ld命令按照U-Boot.map地址表把目标文件组装成U-Boot的。其他Makefile内容就不再详细分析了,通过上述代码分析应该可以为读者阅读代码提供一些线索。
        2)开发板配置头文件
        除了编译过程Makefile以外,还要在程序中为开发板定义配置选项或者参数。这个头文件是include/configs/.h。用相应的BOARD定义代替。
        这个头文件中主要定义了两类形式的参数。
        一类形式的参数用来选择处理器、设备接口、命令、属性等,以及定义总线频率、串口波特率、Flash地址等参数。
        大部分参数前缀是CONFIG_,例如:

    #define CONFIG_ARM920T                  1
        #define CONFIG_KGDB_BAUDRATE    115200
        #define CONFIG_CS8900
        #define CONFIG_KGDB_BAUDRATE    115200
        另一类形式的参数为:

    #define PHYS_FLASH_SIZE         0x00100000
        #define  USE_920T_MMU            1
        根据对Makefile的分析,编译分为两步。第1步是配置,如make smdk2410_config;第2步是编译,执行make就可以了。
        编译完成后,可以得到U-Boot各种格式的映像文件和符号表,如表1.6所示。

表1.6  U-Boot编译生成的映像文件

文 件 名 称说    明文 件 名 称说    明
System.map
U-Boot映像的符号表
U-Boot映像原始的二进制格式
u-boot
U-Boot映像的ELF格式
u-boot.srec
U-Boot映像的S-Record格式
            U-Boot的3种映像格式都可以烧写到Flash中,但需要看加载器能否识别这些格式。一般u-boot.bin最为常用,直接按照二进制格式下载,并且按照绝对地址烧写到Flash中就可以了。U-Boot和u-boot.srec格式映像都自带定位信息。
        本文选自华清远见嵌入式培训教材《从实践中学嵌入式Linux应用程序开发》

网友:
U-Boot上电启动后,按任意键可以退出自动启动状态,进入命令行。
    U-Boot 2010.03 (Sep 25 2011 - 16:18:50)
        DRAM:  64 MB
        Flash:  2 MB
        NAND:  64 MiB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CS8900-0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1
    在命令行提示符下,输入U-Boot的命令并执行。U-Boot可支持几十个常用命令,通过这些命令,可以对开发板进行调试,引导Linux内核,还可以擦写Flash完成系统部署等功能。掌握这些命令的使用,才能够顺利地进行嵌入式系统的开发。
    输入help命令,可以得到当前U-Boot的所有命令列表。每一条命令后面是简单的命令说明。
    U-Boot还提供了更加详细的命令帮助,通过help命令还可以查看每个命令的参数说明。由于开发过程的需要,有必要先把U-Boot命令的用法弄清楚。接下来,根据每一条命令的帮助信息,解释一下这些命令的功能和参数。
    1)bootm命令
    bootm命令可以引导启动存储在内存中的程序映像,这些内存包括RAM和可以永久保存的Flash。
    # help bootm
        bootm - boot application image from memory
            Usage:
        bootm [addr [arg ...]]
            - boot application image stored in memory
                passing arguments 'arg ...'; when booting a Linux kernel,
                'arg' can be the address of an initrd image
        Sub-commands to do part of the bootm sequence.  The sub-commands must beissued in
        the order below (it's ok to not issue all sub-commands):
                start [addr [arg ...]]
                loados   - load OS image
                cmdline  - OS specific command line processing/setup
                bdt       - OS specific bd_t processing
                prep      - OS specific prep before relocation or go
                go        - start OS
    ● 第1个参数addr是程序映像的地址,这个程序映像必须转换成U-Boot的格式。
    ● 第2个参数对于引导Linux内核有用,通常作为U-Boot格式的RAMDISK映像存储地址;也可以是传递给Linux内核的参数(默认情况下传递bootargs环境变量给内核)。
    2)bootp命令
    bootp命令要求DHCP服务器分配IP地址,然后通过TFTP协议下载指定的文件到内存。
    # help bootp
        bootp - boot image via network using BOOTP/TFTP protocol

            Usage:
        bootp [loadAddress] [[hostIPaddr:]bootfilename]
    ● 第1个参数是load Address下载文件存放的内存地址。
    ● 第2个参数是bootfilename要下载的文件名称,这个文件应该在开发主机上准备好。
    3)cmp命令
    cmp命令可以比较两块内存中的内容。.b以字节为单位;.w以字为单位;.l以长字为单位。注意:cmp.b中间不能保留空格,需要连续输入命令。
    # help cmp
        cmp - memory compare

            Usage:
        cmp [.b, .w, .l] addr1 addr2 count
    ● 第1个参数addr1是第一块内存的起始地址。
    ● 第2个参数addr2是第二块内存的起始地址。
    ● 第3个参数count是要比较的数目,单位是字节、字或者长字。
    4)cp命令
    cp命令可以在内存中复制数据块,包括对Flash的读写操作。
    # help cp
        cp - memory copy

            Usage:
        cp [.b, .w, .l] source target count
    ● 第1个参数source是要复制的数据块起始地址。
    ● 第2个参数target是数据块要复制到的地址。这个地址如果在Flash中,那么会直接调用写Flash的函数操作。所以U-Boot写Flash就使用这个命令,当然需要先把对应Flash区域擦干净。
    ● 第3个参数count是要复制的数目,根据cp.b、cp.w、cp.l分别以字节、字、长字为单位。
    5)crc32命令
    crc32命令可以计算存储数据的校验和。
    # help crc32
        crc32 - checksum calculation

            Usage:
        crc32 address count [addr]
            - compute CRC32 checksum [save at addr]
    ● 第1个参数address是需要校验的数据起始地址。
    ● 第2个参数count是要校验的数据字节数。
    ● 第3个参数addr用来指定保存结果的地址。
    6)echo命令
    echo命令回显参数。
    # help echo
        echo - echo args to console

            Usage:
        echo [args..]
            - echo args to console; \c suppresses newline
    7)erase命令
    erase命令可以擦除Flash。参数必须指定Flash擦除的范围。
    # help erase
        erase - erase FLASH memory

            Usage:
        erase start end
            - erase FLASH from addr 'start' to addr 'end'
        erase start +len
            - erase FLASH from addr 'start' to the end of sect w/addr 'start'+'len'-1
        erase N:SF[-SL]
            - erase sectors SF-SL in FLASH bank # N
        erase bank N
            - erase FLASH bank # N
        erase all
            - erase all FLASH banks
    按照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start必须是擦除块的起始地址;end必须是擦除末尾块的结束地址,这种方式最常用。举例说明:擦除0x20000~0x3ffff区域命令为erase 20000 3ffff。
    按照组和扇区,N表示Flash的组号,SF表示擦除起始扇区号,SL表示擦除结束扇区号。另外,还可以擦除整个组,擦除组号为N的整个Flash组。擦除全部Flash只要给出一个all的参数即可。
    8)nand命令
    nand命令可以通过不同的参数实现对Nand Flash的擦除、读、写操作。
    常见的几种命令的含义如下(具体格式见help nand)。
    # help nand
        nand - NAND sub-system

            Usage:
        nand info - show available NAND devices
        nand device [dev] - show or set current device
        nand read - addr off|partition size
        nand write - addr off|partition size
            read/write 'size' bytes starting at offset 'off'
            to/from memory address 'addr', skipping bad blocks.
        nand erase [clean] [off size] - erase 'size' bytes from
            offset 'off' (entire device if not specified)
        nand bad - show bad blocks
        nand dump[.oob] off - dump page
        nand scrub - really clean NAND erasing bad blocks (UNSAFE)
        nand markbad off [...] - mark bad block(s) at offset (UNSAFE)
        nand biterr off - make a bit error at offset (UNSAFE)
    ● nand erase:擦除Nand Flash。
    ● nand read:读取Nand Flash,遇到flash坏块时会出错。
    ● nand write:写Nand Flash,nand write命令遇到flash坏块时会出错。
    9)flinfo命令
    flinfo命令打印全部Flash组的信息,也可以只打印其中某个组。一般嵌入式系统的Flash只有一个组。
    # help flinfo
        flinfo - print FLASH memory information

            Usage:
        flinfo
            - print information for all FLASH memory banks
        flinfo N
            - print information for FLASH memory bank # N
    10)go命令
    go命令可以执行应用程序。
    # help go
        go - start application at address 'addr'

            Usage:
        go addr [arg ...]
            - start application at address 'addr'
            passing 'arg' as arguments
    ● 第1个参数addr是要执行程序的入口地址。
    ● 第2个可选参数是传递给程序的参数,可以不用。
    11)iminfo命令
    iminfo命令可以打印程序映像的开头信息,包含了映像内容的校验(序列号、头和校验和)。
    # help iminfo
        iminfo - print header information for application image

            Usage:
        iminfo addr [addr ...]
            - print header information for application image starting at
            address 'addr' in memory; this includes verification of the
            image contents (magic number, header and payload checksums)
    第1个参数addr指定映像的起始地址。可选的参数是指定更多的映像地址。
    12)loadb命令
    loadb命令可以通过串口线下载二进制格式文件。
    # help loadb
        loadb - load binary file over serial line (kermit mode)

            Usage:
        loadb [ off ] [ baud ]
            - load binary file over serial line with offset 'off' and baudrate 'baud'
    13)loads命令
    loads命令可以通过串口线下载S-Record格式文件。
    # help loads
        loads - load S-Record file over serial line

            Usage:
        loads [ off ]
            - load S-Record file over serial line with offset 'off'
    14)mw命令
    mw命令可以按照字节、字、长字写内存,.b、.w、.l的用法与cp命令相同。
    # help mw
        mw - memory write (fill)

            Usage:
        mw [.b, .w, .l] address value [count]
    ● 第1个参数address是要写的内存地址。
    ● 第2个参数value是要写的值。
    ● 第3个可选参数count是要写单位值的数目。
    15)nfs命令
    nfs命令可以使用NFS网络协议通过网络启动映像。
    # help nfs
        nfs - boot image via network using NFS protocol

            Usage:
        nfs [loadAddress] [[hostIPaddr:]bootfilename]
    16)printenv命令
    printenv命令打印环境变量。可以打印全部环境变量,也可以只打印参数中列出的环境变量。
    # help printenv
        printenv - print environment variables

            Usage:
        printenv
            - print values of all environment variables
        printenv name ...
            - print value of environment variable 'name'
    17)protect命令
    protect命令是对Flash写保护的操作,可以使能和解除写保护。
    help protect
        protect - enable or disable FLASH write protection

            Usage:
        protect on  start end
            - protect FLASH from addr 'start' to addr 'end'
        protect on start +len
            - protect FLASH from addr 'start' to end of sect w/addr 'start'+'len'-1
        protect on  N:SF[-SL]
            - protect sectors SF-SL in FLASH bank # N
        protect on  bank N
            - protect FLASH bank # N
        protect on  all
            - protect all FLASH banks
        protect off start end
            - make FLASH from addr 'start' to addr 'end' writable
        protect off start +len
            - make FLASH from addr 'start' to end of sect w/addr 'start'+'len'-1 wrtable
        protect off N:SF[-SL]
            - make sectors SF-SL writable in FLASH bank # N
        protect off bank N
            - make FLASH bank # N writable
        protect off all
            - make all FLASH banks writable
    ● 第1个参数on代表使能写保护;off代表解除写保护。
    ● 第2和3个参数是指定Flash写保护操作范围,与擦除的方式相同。
    18)rarpboot命令
    rarpboot命令可以使用TFTP协议通过网络启动映像,也就是把指定的文件下载到指定地址,然后执行。
    # help  rarpboot
        rarpboot - boot image via network using RARP/TFTP protocol

            Usage:
        rarpboot [loadAddress] [[hostIPaddr:]bootfilename]
    ● 第1个参数是loadAddress映像文件下载到的内存地址。
    ● 第2个参数是bootfilename要下载执行的镜像文件。
    19)run命令
    run命令可以执行环境变量中的命令,后面参数可以跟几个环境变量名。
    # help run
        run - run commands in an environment variable

            Usage:
        run var [...]
            - run the commands in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s) 'var'
    20)setenv命令
    setenv命令可以设置环境变量。
    # help setenv
        setenv - set environment variables

            Usage:
        setenv name value ...
            - set environment variable 'name' to 'value ...'
        setenv name
            - delete environment variable 'name'
    ● 第1个参数是name环境变量的名称。
    ● 第2个参数是value要设置的值,如果没有第2个参数,表示删除这个环境变量。
    21)sleep命令
    sleep命令可以使用TFTP协议通过网络下载文件,按照二进制文件格式下载。另外,使用这个命令,必须配置好相关的环境变量,例如serverip和ipaddr。
    help sleep
        sleep - delay execution for some time

            Usage:
        sleep N
            - delay execution for N seconds (N is _decimal_ !!!)
    sleep命令可以延迟N秒执行,N为十进制数。
    22)nm命令
    nm命令可以修改内存,可以按照字节、字、长字操作。
    # help nm
        nm - memory modify (constant address)

            Usage:
        nm [.b, .w, .l] address
    参数address是要读出并且修改的内存地址。
    23)tftpboot命令
    tftpboot命令可以通过使用TFTP协议在网络上下载二进制格式文件。
    tftpboot - boot image via network using TFTP protocol

        Usage:
        tftpboot [loadAddress] [[hostIPaddr:]bootfilename]
    24)saveenv 命令
    saveenv命令可以保存环境变量到存储设备。
    # help saveenv
        saveenv - save environment variables to persistent storage

            Usage:
        saveenv
    这些U-Boot命令为嵌入式系统提供了丰富的开发和调试功能。在Linux内核启动和调试过程中,都可以用到U-Boot的命令。但是一般情况下,不需要使用全部命令。比如已经支持以太网接口,可以通过tftpboot命令来下载文件,那么就没有必要使用串口下载的loadb。反过来,如果开发板需要特殊的调试功能,也可以添加新的命令。

-------总结得蛮完整的,u-boot也是常用的bootloader之一。

网友:
很好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