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M 电流传感器 HAS50-S 相关问题

楼主:
使用说明中并没有典型连接线路图,其中负载电阻Rl是什么意思?
正负4V对应的是正负150A还是正负50A?

网友:
电流传感器属于强电气器件
下面参考一下

电流传感器的主要计算公式如下:
NP*IP=NS*IS 计算原边或副边电流       VM=RM*I 计算测量电压
VS=RS*IS 计算副边电压                 VA=e+VS+VM 计算供电电压
其中,e是二极管内部和晶体管输出的压降,不同型号的传感器有不同的e值。这里我们仅以HNC-300LT为例,这种传感器的匝数比NP/NS=1/2000、标准额定电流值IPN=300A
rms 、供电电压VA的范围为±12V~±15V(±5%)、副边电阻RS=30Ω
,在双极性(±VA)供电,其传感器测量量程>100A且无防止供电电源意外倒置的保护二极管的情况下,e=1V。在上述条件下:
(1)给定供电电压VA,计算测量电压VM和测量电阻RM: 假设:供电电压VA=±15V
根据上述公式得: 测量电压VM=9.5V;
测量电阻RM=VM/IS =63.33Ω; 副边电流IS=0.15A。所以当我们选用63.33Ω的测量电阻时,在传感器满额度测量时,其输出电流信号为0.15A
,测量电压为9.5V。
(2)给定供电电压和测量电阻,计算欲测量的峰值电流;
假设:供电电压VA=±15V,测量电阻RM=12Ω,则:VM+VS=(RM+RS)×IS =VA-e=14V 而:RM+RS=12W+30W=42W,
则最大输出副边电流:ISmax= 0.333A 原边峰值电流:IPmax=ISmax(NS/NP)=666A
这说明,在上述条件下,传感器所能测量的最大电流即原边峰值电流为666A。如果原边电流大于此值,传感器虽测量不出来,但传感器不会被损坏。
(3)测量电阻(负载电阻)能影响传感器的测量范围。
测量电阻对传感器测量范围也存在影响,所以我们需要精心选择测量电阻。

莱姆传感器的HAS50-S 是:原边理论测量值150A  ,测量范围是:50A。电压:正负15,副边信号输出额定电压是正负4V

导线从传感器孔内穿过,一个DC12-15V电源,输出方式是0-50A,对应输出是0-4V;测量直流时对应方式是:DC -50A到0到+50A,对应输出DC -4V到0到+4V

网友:
电流传感器属于强电气器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边电流的标称值是50A,测量范围不是-50A到+50A而是-150A到+150A吧?不然给出的150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HAS50-S 的参数就是:原边峰值电流150A   测量范围50A
最大输出副边电流:ISmax= 0.333A* 原边峰值电流=49.95A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一:如果50A时,输出电压是4V,但是原边峰值电流是150A,如果原边是100A直流,那么输出仍然是4V?
问题二:HAS50的输出电压和被测量电流成正比吧,系数为4/50=0.08?

网友:
1.额定50A  可以过载3倍,即可以150A
50A是4V  100就是 8V,150A 就是12V

2.成正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