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quartus IP核的问题来询问一下大神。

楼主:
我调用FFT这个IP核,可是运行到最后那个“EDA Netlist Writer”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错误,Error: Can't generate netlist output files because the license for encrypted file "D:/myworks/dianzijingsai/FPGA/FFT/fft-library/asj_fft_bfp_i_fft_91.vhd" is not available。请问一下是不是我的软件没有破解?或者是这个IP核不能用呢?
感谢各位大神前来帮助呀!!!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
IP是要付费的,貌似软件破解了也不能用。自己写一个吧

网友:
好吧!看来只能自己去写咯!要是有序列号的话能将软件真正激活吗?那到时候是不是就可以用啦?

网友:
是的 有序列号就可以用

网友:
感谢你的解答,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说怎么解决的,也好指导后来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换了一个license,一个老师给的license,然后就好了!这个似乎是完全破解的版本。具体是怎么样的版本我也不大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共享一下啊

网友: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用哦!呵呵

license.DAT

698 Bytes, 下载次数: 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