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zigbee串口透传问题

楼主:
我现在使用zigbee串口透传读取一个电参数采集模块的数据,电参数采集模块通信端口是485的,zigbee串口是ttl的,所以在终端跟电参数采集模块之间连了一个ttl转232模块和一个232转485模块,已经通过终端跟协调点实现了两台计算机之间的通信,但是连上电参数采集模块后发现通过协调点发送命令,命令到达终端然后也到了ttl转232的输出端,但是一经过232转485模块,发现命令就错了,导致命令到达不了电参数采集模块,没有响应数据返回,232转485模块是好的,因为通过这个模块给电参数采集模块发命令,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是可以得到响应的。。。
不知道大家听懂没,新手,多多谅解,求大神们给个解决方法吧

网友:
232转485的电路有多种,如果是那种发0不发1的要加总线的静态偏置,最好使用那种内带MCU的转换器,那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但价格会高出不少。

网友:
你好,在论坛上看到你做过zigbee串口透传,想请教一下你一些资料,关于两台PC终端通信的,方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