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波形周期(频率)计算问题

楼主:
光电编码器输出的脉冲波形,用430普通I/O口能测出波形周期不,捕获/比较器的端口都被占用了,不知道有什么方案可以解决

网友:
这要看信号的周期、占空比、MCU的处理能力以及编程等因素了。

网友:
信号的周期不是很大,CPU的处理速度也没问题,不知道有没有解决方法,普通的I/O口怎么能实现捕捉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功能

网友:
中断中读定时器呗
具体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周期不大才不好做.

网友:
回复 网友B:

MSP430F149

网友:
IO口中断

网友:
仅仅是IO复用端口被占用了?定时器资源还没有用完?
如果是这样,可以还是使用定时器捕捉功能,但是在IO中断中使用CCISx设置为例如从GND到Vcc跳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利用I/O口中断记数,然后读定时器的TAR,计算时间,不知道这种方法可行不

网友:
如果频率比较低的话,可以用定时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