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科普【传感器类】

楼主:
我是新手,对传感器的了解还是不够好,今天遇到难题了,就是不知道如何使用400P/R增量型旋转编码器,相关资料说400P/R增量型旋转编码器的A、B相输出的是两个脉冲,我今天测得的波形是两个正弦波,而且旋转的角度与波形没有太多的规律可言,我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很急。。

网友:
没用过,不过这个输出比例一般会在手册有说明的吧。

如果不行你就把手册上传过来,我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因为手中没有相应的资料所以才不知道怎么用,只能在网上搜一些零零星星的资料,但是大部分都是很模糊的解说

网友:
什么品牌?完整型号知道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牛人,什么型号都不知道就把问题解决了。解决问题如果能分享解决问题的经过就更好了,让咱也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从传感器输出的脉冲信号太弱以至于输出信号隐藏在示波器自身激发的信号中,要在传感器的输出端加个上拉电阻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近没上,所以这么久才回复,不好意思哈

网友:
开漏输出的信号,编码器标准接口。

网友:
http://hi.baidu.com/sens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