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屏扫描方式:动态和静态的区别

楼主:
LED显示屏扫描方式:静态与动态的区别

从驱动IC的输出脚到像素点之间实行点对点的控制叫做静态驱动 ,从驱动IC输出脚到像素点之间实行点对列的控制叫做扫描驱动,他需要行控制电路:从驱动板上可以很清楚的看出:静态驱动不需要行控制电路,成本教高、但显示效果好、稳定性好、亮度损失小等;扫描驱动它需要行控制电路,但成本低,显示效果差,亮度损失大等。
在一定的显示区域内,同时点亮的行数与整个区域行数的比例,称扫描方式;室内单双色一般为1/16扫描,室内全彩一般是1/8 扫描,室外单双色一般是1/4扫描,室外全彩一般是静态扫描。
目前市场上LED显示屏的驱动方式有静态扫描和动态扫描两种,静态扫描又分为静态实像素和静态虚拟,动态扫描也分为动态实像和动态虚拟;驱动器件一般用国产HC595,台湾MBI5026,日本东芝TB62726,一般有 1/2 扫,1/4扫,1/8扫,1/16扫。
举列说明:一个常用的全彩模组像素为 16*8 2R1G1B,如果用MBI5026 驱动,模组总共使用的是:
16*8*2+1+1=512 MBI5026 为 16位芯片,512/16=32
1)如果用32 MBI5026芯片,是静态虚拟
2)如果用16MBI5026芯片,是动态1/2扫虚拟
3)如果用8MBI5026芯片,是动态 1/4扫虚拟
如果板子上两个红灯串连
4)用24MBI5026芯片,是静态实像素
5)用12MBI5026芯片,是动态1/2扫实像素
6)用6MBI5026芯片,是动态1/4扫实像素
LED显示屏,扫描方式有1/161/81/41/2,静态。如果区分呢?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数一下单元板的LED的数目和74HC595的数量。
计算方法:LED的数目除以74HC595的数目再除以8 =几分之一扫描
实像素与虚拟是相对应的:简单来说,实像素屏就是指构成显示屏的红绿蓝三种发光管中的每一种发光管最终只参与一个像素的成像使用,以获得足够的亮度。
虚拟像素是利用软件算法控制每种颜色的发光管最终参与到多个相邻像素的成像当中,从而使得用较少的灯管实现较大的分辨率,能够使显示分辨率提高四倍。

扫描驱动的优/缺点:

优点是显示驱动电路简单,2IC即可驱动810"以下的LED,成本较低。

各种尺寸的LED可直接与主控板.驱动板.扩展板连接,甚至可不采用PCB板。

功耗低。采用分时扫描显示方式,功耗只有静态显示的1/5

缺点是LED至驱动板间的连线较多(8+LED个数根)。当位数较多时,连线及检修不便。

静态驱动的优/缺点:

优点是LED显示组件间连线非常简洁,只需5-6根线即可将所有LED串接,调试检修方便。

显示亮度好,采用合适的驱动元件可驱动2米以下的LED,适合制作室外大型数字屏。

缺点是每个LED需要1-2个驱动IC,需要制作显示组件PCB板。

功耗稍大(是扫描驱动的5倍)。

成本稍高(平均每位显示驱动部分成本比扫描驱动要高0.4-1元)。

实像素和虚拟的区别:

实像素:就是我们通常用的,就是指构成显示屏的红绿蓝三种发光管中的每一种发光管最终只参与一个像素的成像使用,以获得足够的亮度

虚拟像素:显示单元中每一点的红、绿、蓝显示组成部分均匀分布,以配合像素的混色效果;虚显示点的表征颜色由相邻的红、绿、蓝像素混色构成。 虚拟像素的点是分散的,实像素的点是凝聚的。虚拟像素的发光点在灯管间,实像素的发光点在灯管上。

肉眼可以看出来了,虚拟像素在同样间距的情况下,分辨率是实像素的4倍,价格也相应高些,主要是技术要求增加、IC数量增加。

虚拟像素技术(又称LED复用技术或像素分解技术)

将一个像素拆分为若干个彼此独立的LED单元。每一LED单元以时分复用的方式再现若干个相邻像素的对应基色信息。以常用形式为2R+1G+1B的四像素型动态像素为例,将一个像素拆分为四个彼此独立的LED单元。每一LED单元以时分复用的方式再现四个相邻像素的对应基色信息,一般情况下,各LED相互之间为等间距均匀分布。

优点(以四像素型动态像素技术为例)虚拟像素(物理上不存在,但实际上可实现的像素)密度提高到4倍;有效视觉像素密度最大可提高4倍。

不足该技术由于采用了LED等间距均匀分布,因此组成每一个像素的LED之间的间距呈现最大离散状态。与LED集中分布方式相比,像素的混色性能稍差一点;在物理亮度相同的情况下,显示屏的视觉亮度较弱。

由于对每一只LED采用了时分复用方式,循环扫描相邻四像素的信息,因此在显示单笔划的文字时会出现字迹不清现象。虚拟像素技术适用于观看距离大于显示屏物理像素间距P2048

网友:
看不到楼主的图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