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的一些问题?

楼主:
串口通信的问题?小弟最近用串口调试助手做了些收发试验,用数码管显示串口调试助手发送一一对应的值!
被十六进制和ASCLL码及十进制完全搞的有些乱了

网友:
不选hex发送的是字符;
要提取每个字符后减去48就是你要显示的数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字符指的是ASCLL码吧!1的ASCLL码转换成16进制是31转换成10进制是49,请问怎么减?按这个方法我输入1的ASCLL码至数码管显示的是数字1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字符指的是ASCLL码吧!1的ASCLL码转换成16进制是31转换成10进制是49,请问怎么减?按这个方法我输入1的ASCLL码至数码管显示的是数字1么?

字符不是ascll码。
给你个附件,是ASCLL码表。一个字符对应一个ascll码。你要把字符转换成ascll码才能搞到数码管去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谢谢,有个疑问是不是串口调试工具发送的字符1给单片机后,其实是以ASCLL码的形式发送吧?然后单片机接收这个ASCLL码后不能直接给数码管吧,因为它不是代表数字0123456789,然后需要再转换才能给数码管,是不是这样啊?
如果错了谢谢指正:carnation: :rose: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谢谢,有个疑问是不是串口调试工具发送的字符1给单片机后,其实是以ASCLL码的形式发送吧?然后单片机接收这个ASCLL码后不能直接给数码管吧,因为它不是代表数字0123456789,然后需要再转换才能给数码管,是不是这 ...

你把我也搞晕了。你要在数码管上显示的这个数类型要是int,而不能是char。所以要把char转换成int。char的‘1’其实是int的49,所以你要减去48.就是这样的(⊙o⊙)哦。下班了呵呵。还有什么疑问明天继续讨论啊。拜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t和char的区别只是数值范围不同,和数码管显示会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t和char的区别只是数值范围不同,和数码管显示会有关系?

你把你的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
第一个问题,串口调试助手一般不选HEX格式的话会使用ASCII码发送
第二个问题,关于ASCII码转十进制或者十六进制的话在单片机内部处理是一样的,都是二进制,如果选择在液晶上输出的话可以用你说地方方法进行转换,16进制的注意余数超过10的时候用字母表示!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送上:carn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还是很关心你滴

网友:
已经可以了,想几位显示都可以,但是一次只能发送一次数据,编辑区不能写两个以上的数发送!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