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运行不正常[问题已解决]

楼主:
由于对STM32不是太精通,近来使用时,在测试时候遇到一个问题。

我使用的是STM2F103VET6,还有一个19264的液晶屏,一个矩阵的键盘。

先贴上两段代码
代码一:
//--------------------------系统设置菜单--------------------------------------
void LCD_MENU_1(void)
{
u8 key_temp;
LCD_CLEAR1();                     //清屏
USART_T(0X02);
//------1.系统参数-----------
LCD_SHOWSTRING(0,32,"---");
LCD_SHOWSTRING(0,56,"1.");
LCD_SHOW_ZI(0,72,ziti_xi);
LCD_SHOW_ZI(0,88,ziti_tong);
LCD_SHOW_ZI(0,104,ziti_can);
LCD_SHOW_ZI(0,120,ziti_shu);
LCD_SHOWSTRING(0,136,"---");

while(1)
{
key_temp=KEY_Scan();
   if(key_temp)
       {
     switch(key_temp)
        {
     case 0x01:LCD_MENU_NO1();break;
     case 0x0e:MENU_sudu_set();break;
     case 0x0d:MENU_dianji_set();break;

     }
    }

}

}

代码二:
//-------------------------主菜单------------------------------------------
void LCD_MENU_NO1(void)
{
u8 key_temp;
LCD_CLEAR1();
USART_T(0X01);

//------1.系统参数-----------
LCD_SHOWSTRING(0,0,"1.");
LCD_SHOW_ZI(0,16,ziti_xi);
LCD_SHOW_ZI(0,32,ziti_tong);
LCD_SHOW_ZI(0,48,ziti_can);
LCD_SHOW_ZI(0,64,ziti_shu);
//------2.端口检测-----------
LCD_SHOWSTRING(2,0,"2.");
LCD_SHOW_ZI(2,16,ziti_duan);
LCD_SHOW_ZI(2,32,ziti_kou);
LCD_SHOW_ZI(2,48,ziti_jian);
LCD_SHOW_ZI(2,64,ziti_ce);

LCD_FLASH(6,176);       //光标闪烁定位
key_temp=KEY_Scan();
   if(key_temp)
       {
     switch(key_temp)
        {
     case 0x0e:LCD_MENU_1();break;
     case 0x0d:LCD_MENU_2();break;

     }
    }

}

}

上面两段代码中,有两个红色的函数,我在测试的时候,就是用按键不停的从函数LCD_MENU_1();进入函数LCD_MENU_NO1();然后又由函数LCD_MENU_NO1();进入LCD_MENU_NO1();。

具体来说就是从两个界面中不停切换,但问题来了,在两个界面中切换了54次后,系统就崩毁了。而且从新上电后,继续测试,也是54次就崩毁了,尝试了很多次,切换的次数都是一样的,没有调试接口,所以用串口来测试了一下,每次都是在固定的地方就停止了。

问题报告完毕,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或者提供参考意见。

网友:
看得出楼主很有耐心,54次都能测出来
没遇到过,这两段程序是怎么切换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跟踪调试一下,看看在哪儿引起的?这么看不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每个界面就是一个死循环,然后在检测按键状态,检测到对应的键值就跳入对应的界面,然后又是另外一个死循环,又检测对应的按键,检测到对应的键值就跳入对应的界面,我的测试的时候就是在两个菜单中不停切换,就是不停的按1,2,1,2。这样程序就挂了。郁闷中

网友:
程序比较乱,尽量让显示和按键相互独立起来,通过全局变量传递按键值,程序中尽量不要使用死循环,除非是main函数中。

网友:
今天早上再仿真了一下,确切原因不敢说,但个人认为可能是内部的某些资源例如是寄存器一直被占用而没有被释放,导致资源不足而无法继续运行。我的理由如下图

做了54次界面切换后,界面的函数并没有退出,而是不断累加。

最后在这个地方挂了。

死机的时候,寄存器的数据如上图。有经验的朋友不妨提供以下意见。界面切换的方式不正确,下午修改一下验证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 C 语言写的有问题.两个函数在切换的时候,可能是一直都是相互嵌套,导致最后 Stack 不足.
这个问题一般很少出现.不过很有意思.
需要两个死循环的问题最好用 RTOS 来解决,或者用一些 C 语言的有关线程的东西来解决.
或者在一个死循环里不断地检测一个函数指针的值,最后决定跳转到哪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死机的时候看看跳到哪里去了,是否是硬件错误那个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我都觉得是两个函数相互调用,然后在跳转的时候某些寄存器被入栈,但函数永远都没有返回,也就没有出栈,最后就栈尽机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硬件问题应该不太可能,因为测试的时候是循环的,每次都是循环操作相同次数就挂机,这个巧合性估计硬件是很难做到的,而且刚才的软件仿真就证实了,仿真跑了54次切换后,在一个延时的子函数就停住了,仿真也跑不下去了。

网友:
应该是堆栈的问题,改变了菜单的更新方式,使用屏幕显示和按键检测各自独立的方式,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
程序嵌套层数太多,栈溢出了

网友:
卧槽。。我也遇到这问题了。。。增加的完全不相关的代码!!就蹦了!!!程序却还在循环,,,
直接在函数里返回了一个7K的结构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