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lv5616产生正弦波的问题

楼主:
我在用msp430g2553控制5616来产生正弦波,程序大概是调用数组来产生波形。 但是重点是:我所产生正弦波的频率在10hz以下。而我需要50hz左右。求求那位大神帮帮忙,指点一下。谢谢亲们~~~

网友:
每个点转化时间太长了。每一个clock时间减小。或者还可以把板子时钟配置高一点。

网友:
可以用数组查询啊,要是用sin的话,小板子跑步起来的

网友:
正弦波点数是多少?是延时调用数组还是定时器调用数组?需要较高的频率的话提高查询频率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