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模模数转换的问题?可能是我对单片机理解还不够深,请问谁能解答一下?

楼主:
比如用单片机时我直接置高电平是外接发光二极管点亮,与我用数模转换后输出一个电压点亮发光二极管   请问这两个过程有区别么,为什么要加数模转换?

网友:
前个只能亮or灭,后个可以控制亮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为啥要加数模

网友:
用PWM来控制亮度不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这是一个原因。O(∩_∩)O谢谢!如果模数转换后输出的是连续电压,并且可以是连续的PWM,那么我用编程实现的端口PWM波就是模拟PWM波了,那我想问一下AVR和PIC,他们的CCP模块输出的是模拟PWM波还是连续PWM波?我感觉按照原理他们输出的好像是模拟的PWM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实现连续PWM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叫模拟PWM?
pwm模块由时钟计数,比较器,更新寄存等几部分组成.
片上pwm和程序的区别是软件实现和硬件实现不同.

网友:
恩 基本明白了

网友:
C++菜鸟入门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