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传感器模块

楼主:
先给个实物图(只一次发不知道怎么把图放在帖子中所以就放在附件中了)

这是网上找的一个程序,按道理说应该可以控制:
但是我用电压表测出来的输出信号只有几十毫安,并且在磁铁周期运动时变化之久几毫安?请问谁能解决这个问题?
/********************************************************************
说明:1、        当测量浓度大于设定浓度时,单片机IO口输出低电平
*********************************************************************/
#include                 //库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I/O定义
*********************************************************************/
sbit LED=P1^0;         //定义单片机P1口的第1位 (即P1.0)为指示端
sbit DOUT=P2^0;         //定义单片机P2口的第1位 (即P2.0)为传感器的输入端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延时程序
{
uchar m,n,s;
for(m=20;m>0;m--)
for(n=20;n>0;n--)
for(s=248;s>0;s--);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while(1)   //无限循环
        {
         LED=1;           //熄灭P1.0口灯
         if(DOUT==0)//当浓度高于设定值时 ,执行条件函数
         {
            delay();//延时抗干扰
                if(DOUT==0)//确定 浓度高于设定值时 ,执行条件函数
            {
                 LED=0;           //点亮P1.0口灯
                }
         }
        }
}

霍尔传感器模块

霍尔传感器模块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
霍尔好用,就是静态电流太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求教该怎么处理这么小的信号变化?需要搭建一个放大电路吗

网友:
一般接个比较器强化一下波形就够了,霍尔输出和其供电相关,多做试验上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