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卡里FPGA外接SRAM还是SDRAM?

楼主:
各位高手:

    现在要做一个图像处理卡,现在还在讨论方案,因以前没有FPGA开发经验(以前做售前,现在换了个公司),很多细节无法确定。外部输入的cameralink图像经过FPGA转接,然后通过EMIF送往DSP处理。

    图像是线阵相机,DSP的一个处理单元是150行数据(一秒处理6000行),大概2MB,如果FPGA一次存满2M再发往DSP我发现比较难弄,首先不会用有这么多M4K的FPGA(想用便宜的),如果用SDRAM存满150行后再取出来给DSP又怕带宽很低,不知道SDRAM能达到多大的带宽(经过查阅资料,发现SDRAM效率很低),还一个选择是用SRAM(不知道SRAM能否满足要求,一个是容量,一个是带宽),还一个选择是DDR2(不知道有没有性价比比较好的FPGA能满足这个要求,跟SRAM比较性能怎样,布线是否容易)

    各位高手有什么建议吗?谢谢!

网友:
按你的处理要求和应用场合,成本上应该可以接受百元以上的方案,那就推荐个S6+DDR3或者C4+DDR2的方案,前者成本要低些,但你提到M4K可能熟悉Altera的,所以后者也可以考虑。
DDR2和3的6层搞定,SDRAM 2层也行,BGA的建议四层。
CameraLink前阵子刚整过,NS的285和286套片,你的指标不算高的。对FPGA+外存的带宽来说很轻松。

网友:
这个既然dsp的处理能力远高于fpga, 为什么不能取消缓冲而直发.

网友:
关注这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