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链接的问题

楼主:
请问,终端加入一个协调器建立的网络后,有什么方法可以退出这个网络要求加入另一个网络?要区分这两个网络是使用的什么方式?是不是不在一个信道,网络才不同,还是协调器不同,网络就不同

网友:
我也想知道,我也在学zigbee

网友:
终端加入一个协调器建立的网络后,将终端移走,离开协调器覆盖的网络,即可离开那个网络,此时终端节点成为孤立节点。如果在这个节点附近在放一个协调器附近,便可加入后者网络。
一般情况下,一个网络只可以存在一个协调器,它负责建立起网络,管理网络,接收终端或路由传来的信息。相邻很近的两个协调器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
PANID和信道不同,则两个网络不同,还有协议栈中有相应的API禁止设备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