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编写的一个verilog串并转换程序,总是出现语法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助

楼主:
程序功能从8bit*144的ROM中读取数据,最终组成12组,每组96bit的数据,然后再存入到96bit*12的RAM中。总是会在always和endmodule和RAM那里出错,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改!!!!求大神指教
module spmode(clk,rst,msg_96,);
input clk,rst;
output [95:0] msg_96;   //96bit
output [7:0]msg8_0;
reg [7:0]adr_rom;      //rom address
reg [3:0]msg_radr,msg_wadr;      //ram96 read/write address
reg msg_rden,msg_wren;           // enable signal
reg outfinish1,outfinish12;
reg [3:0] state_rom;
wire [7:0]q_msg8;
reg [7:0]m8_0,m8_1,m8_2,m8_3,m8_4,m8_5,m8_6,m8_7,m8_8,m8_9,m8_10,m8_11;
wire [95:0] m_96,q_msg;
rom_message rom_message(
                       .address(adr_rom),
                       .clock(clk),
                       .q(q_msg8));
//从ROM中读取数据
always @(posedge clk)    //rom message output control
begin
     if(!rst)
            begin
               adr_rom<=8'd0;state_rom<=4'd0;outfinish1<=1'b0;outfinish12<=1'b0;
            end
     else begin
             if(adr_rom<144)
                 begin
                      case(state_rom)
                         4'd0:begin adr_rom<=8'd0; state_rom<=4'd1;outfinish1<=0;outfinish12<=4'd0;end  //initilation
                         4'd1:begin m8_0<=q_msg8; adr_rom<=adr_rom+8'd1; state_rom<=4'd2;outfinish1<=0;outfinish12<=outfinish12;end
                         4'd2:begin m8_1<=q_msg8; adr_rom<=adr_rom+8'd1; state_rom<=4'd3;end
                         4'd3:begin m8_2<=q_msg8; adr_rom<=adr_rom+8'd1; state_rom<=4'd4;end
                         4'd4:begin m8_3<=q_msg8; adr_rom<=adr_rom+8'd1; state_rom<=4'd5;end
                         4'd5:begin m8_4<=q_msg8; adr_rom<=adr_rom+8'd1; state_rom<=4'd6;end
                         4'd6:begin m8_5<=q_msg8; adr_rom<=adr_rom+8'd1; state_rom<=4'd7;end
                         4'd7:begin m8_6<=q_msg8; adr_rom<=adr_rom+8'd1; state_rom<=4'd8;end
                         4'd8:begin m8_7<=q_msg8; adr_rom<=adr_rom+8'd1; state_rom<=4'd9;end
                         4'd9:begin m8_8<=q_msg8; adr_rom<=adr_rom+8'd1; state_rom<=4'd10;end
                         4'd10:begin m8_9<=q_msg8; adr_rom<=adr_rom+8'd1; state_rom<=4'd11;end
                         4'd11:begin m8_10<=q_msg8; adr_rom<=adr_rom+8'd1; state_rom<=4'd12;end
                         4'd12:begin m8_11<=q_msg8; adr_rom<=adr_rom+8'd1; state_rom<=4'd13;end
                         4'd13:begin state_rom<=4'd1; outfinish1<=1; adr_rom<=adr_rom;outfinish12<=1'b0;end
                      endcase
                  end
              else begin adr_rom<=7'b0; outfinish12<=1'b1; //if adr_rom>144,re-read message from rom
            end
end
assign m_96={m8_0,m8_1,m8_2,m8_3,m8_4,m8_5,m8_6,m8_7,m8_8,m8_9,m8_10,m8_11};
//RAM调用,这里出现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spmode.v(55) near text "msg";  expecting "<=", or "="
           真心不知道怎么改,以前也这么用,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ram96_12 msg(.clock(clk),
          .data(m_96),
          .rdaddress(msg_radr),
          .rden(msg_rden),
          .wraddress(msg_wadr),
          .wren(msg_wren),
          .q(q_msg));
assign msg96=q_msg;
//控制RAM的读写使能信号,这里always出现问题
always @(posedge clk)begin
    if(!rst) begin msg_rden<=1'b0;mse_wren<=1'b0; end
    else if(outfinish1) begin msg_wren<=1'b1; msg_rden<=1'b0; end
    else if(outfinish12) begin msg_wren<=1'b0; msg_rden<=1'b1; end
end
//RAM读写地址控制,还是一样的always问题
always @(posedge clk)begin
      if(!rst) begin msg_radr<=4'd0;msg_wadr<=4'd0; end
      else begin
            if(msg_rden)
                begin
                  if(msg_radr<11) msg_radr<=msg_radr+4'd1;
                  else msg_radr<=4'd0;
                end
            else if(msg_wren)
                begin
                  if(msg_wadr<11) msg_wadr<=msg_wadr+4'd1;
                  else msg_wadr<=4'd0;
                end
            else begin msg_radr<=msg_radr;msg_wadr<=msg_wadr;end
           end
end
endmodule
问题!!!!!
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spmode.v(55) near text "msg";  expecting "<=", or "="
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spmode.v(64) near text "always";  expecting ";", or "@", or "end", or an identifier ("always" is a reserved keyword ), or a system task, or "{", or a sequential statement
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spmode.v(72) near text "always";  expecting ";", or "@", or "end", or an identifier ("always" is a reserved keyword ), or a system task, or "{", or a sequential statement
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spmode.v(92) near text "endmodule";  expecting ";", or "@", or "end", or an identifier ("endmodule" is a reserved keyword ), or a system task, or "{", or a sequential statement
就是这几个问题,begin和end都对照过,没有少啊

网友:
module spmode(clk,rst,msg_96,);
input clk,rst;
output [95:0] msg_96;   //96bit
output [7:0]msg8_0;

端口里少msg8_0定义

网友:
你双击一下错误,就会显示哪一行错了,不过显示得不太准,一般不是那一行就是上线那两行。如果你编译后删了几行的话,双击之后,显示的就是原本没删前错误的那行。
如果不懂错误提示,就选中错误提示按F1,或者把提示copy一下,然后百度。
另外,不要有中文空格,这个错误是最难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