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电源会做什么呢? 50欧2A 200W??

楼主:
1. 基本仪器清单
60MHz双通道数字示波器
100MHz双通道数字示波器
低频信号发生器(1Hz~1MHz
标准高频信号发生器(1MHz~100MHz,可输出1mV小信号)
函数发生器(10 MHzDDS
低频毫伏表
高频毫伏表
100 MHz频率计
数字式单相电参数测量仪
秒表
量角器
温度计
五位半数字万用表
单片机开发系统及PLD开发系统
2. 主要元器件清单
单片机最小系统板
R5F100LEA(瑞萨MCU,已下发到赛区组委会
A/DD/A转换器
AD9854ASQ
运算放大器、电压比较器、乘法器
可编程逻辑器件及其下载板
显示器件
小型继电器
小型电机
带防撞圈的四旋翼飞行器(外形尺寸:长度≤50cm,宽度≤50cm;续航时
间大于10分钟)
滑线变阻器(50Ω/2A
变容二极管(30pF~100pF
光电传感器
角度传感器
超声传感器
红外收发管
今年电源会做什么呢~怎么连磁心和漆包线都没有呢?? 电阻功率也太大了吧?

网友:
貌似就数字式单相电参数测量仪和电源最有关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200W 逆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让不让人活。。。

网友:
这日子没法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公司有一台数字式单相电参数测量仪 ,主要测试电力线 谐波,,二次,···十次 谐波,有电流钳测试电力线电流,能测试电压,估计和电力线测试有关吧,比如  电力线信号采集(阻抗分析,电力线噪声干扰采集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C:

唔。。。谢谢。。。那看这感觉是不是和电源题目关系不大呢。。

网友:
可能是功率因素校正吧!

网友:
应该不会有200w这么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逆变+功率因数矫正?

网友:
可能真不出电源呢,单相参数测量有人说可能用于信号类,还是准备一下其他的保险啊

网友:
不出电源电阻是干嘛的?

网友:
肯定会出电源的,估计会是恒压 恒流 不会是开关电源~

网友:
清单中没有磁芯这类东西....

网友:
单相参数测量就是电源里用的,看看它测的频率范围

网友:
逆变加功率因数校正是对的

一般比赛所需要的电压电流都在安全范围的。所以不会超过100W的,可调电阻只是调负载大小,然后功率校正的。额,直流电源没有,就说明利用DC12V升压到比较高的电压逆变成AC。DC甚至更低。呵呵,自己的想法而已。不要太认真。

网友:
个人感觉调一路高精度DC-AC和09年有些重复;有可能另外加一路DC-DC,根据负载自调整。。。。

网友:
AC-AC-DC-DC-AC...............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每年都有的,只是不会做200w这么大,处于安全考虑;感觉逆变 有可能的,并网后使用台数字式单相电参数测量仪 测试谐波、功率因数······;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会超过100W?如果是用电池供电就只有那么几瓦吧。。。你能说说供电来源吗?

网友F(2013-08-30):
关于2013年器材清单的简要说明
。。。。。。。

网友G:
回复 网友B:
咋有点脑子行不,200W???难道直接滑变直接打到满,然后输出电压调试从0开始上升?稍微过点就烧了,没烧你觉得滑变能坚持5min不?怎么可能单独滑变上200W,最讨厌那些什么都不知道的,到处造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