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flag,a,i;
uchar rdata;
uint rcount=0;

uchar code table[]="I get ";

uchar tablea[]="";
uchar code tablex[]={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i=xms即延时约xms毫秒
                for(j=110;j>0;j--);
}

sbit dula=P2^6;                //申明U1锁存器的锁存端
sbit wela=P2^7;                //申明U2锁存器的锁存端

void 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ET0=1;
        SM0=0;
        SM1=1;
        REN=1;
        EA=1;
        ES=1;
        wela=0;
        dula=0;
}

void display(uchar value)  //显示子函数
{
        uchar bai,shi,ge;
        bai=value/100;                //分出百,十,和个位
        shi=value%100/10;
        ge=value%10;
        dula=1;
        P0=tablex[bai];    //送段选数据
        dula=0;
        P0=0xff;                //送位选数据前关闭所有显示,防止打开位选锁存时
        wela=1;                        //原来段选数据通过位选锁存器造成混乱
        P0=0x7e;                //送位选数据
        wela=0;
        delayms(1000);            //延时

        dula=1;
        P0=tablex[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7d;
        wela=0;
        delayms(1000);

        dula=1;
        P0=tablex[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7b;
        wela=0;
        delayms(1000);
}

void main()
{
        uint j=0,k=0;
        init();
        while(1)
        {
                if(flag==1)
                {
                        ES=0;
                        for(i=0;i<6;i++)
                        {
                                SBUF=table;
                                while(!TI);
                                TI=0;
                        }
                        for(j=0;tablea[j]!='\0';j++)
                        {
                                SBUF=tablea[j];
                                while(!TI);
                                TI=0;
                        }
                        ES=1;
                        flag=0;

                }
                for(k=0;tablea[k]!='\0';k++)
                {
                        display(tablea[k]);
                        delayms(3000);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if(RI==1)
        {
                RI=0;
                rdata=SBUF;

                if(rdata!='\0')
                {
                        tablea[rcount]=rdata;
                        rcount++;

                }

        }
        flag=1;
}
各位好,程序的目的是通过串口调试工具发送任意字节的字符串,并在串口工具中接收到 i   get +发送的字符串;并且在数码管是上一次显示要发送的字符串的ascii码值,目前程序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无法正确的显示发送的字符串,大部分情况下是i get +发送字符串的第一个字母
二是,数码管不是同时亮,总是一个一个的亮
三是 ,在调试工具中,第一次可以出现1和2所提到的情况,但是再次往串口发送数据时,就什么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