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电设【电源组】同学看过来啦

楼主:
到现在你们做了哪些小模块了? 这里问几个问题下哦。。 这2个电路 是不是 改一改参数 在 其他情况都可以用啊? 这些参数怎么匹配好啊? 该怎么算。 [ 本帖最后由 HZLDIANZI 于 2013-8-28 16:10 编辑 ]

网友:
电源类题目不一定出了啊啊。。亲,被坑了啊

网友:
R3 R4多大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谁说不一定有电源的题目?数字式单相电参数测量仪和滑线变阻器(50Ω/2A)不就是做电源用的吗?

网友:
猜不出来啊,给的材料太少了,ac还是dc输入都不清楚啊

网友:
很好,很实用。

网友:
需要注意LM358能承受的共模电压,还有要考虑直流电压漂移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觉得是有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啊,我也是来求大神指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