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电赛 器件清单分析

楼主:
分析几个比较不寻常的器件,AD9854ASQ,变容二极管,四轴飞机,乘法器。 AD9854ASQ,明确指出,估计肯定会用到,AD9854拥有两路正交的输出,用途估计在正交调制通信或者扫频仪,专门的DDS题不可能,应该作为题目里面的信号源。 变容二极管一般用在压控振荡器里面,是否用在一个高频(1M到30M)的可调的信号发生器里面。 乘法器,估计用在混频场合,取出上变频或者下变频的信号。 四轴飞机,大家懂的,今年果断没小车了,之前网上流传的三维就是它了,大家把飞机先给跑起来了,赶紧买器件,估计后面会飞涨,四轴,还有专用的电池,另外就是AD9854ASQ 另外需注意五位半数字万用表,今年估计有个精密测量的,以前都是四位半的 [ 本帖最后由 longhaozheng 于 2013-8-28 19:09 编辑 ]

网友:
有条件的建议买 AD9854ASVZ,AD9854ASQ已经停产,年份一般较大,取代的AD9854ASQ,另外别买AD9854ASTZ,这个最高跑200M,ASQ和ASVZ最高300M

网友:
AD9854ASQ 火了好长一段时间,拆机的比较多,需要注意

网友:
个人猜测,最近一两年SDR(软件定义无线电)特别火,我作为一个资深无线电爱好者也曾经接触过这种产品并构思过设计,他的核心原理其中一种实现方法就是把接收到的信号变频到一个中频,然后用正交信号和乘法器配合进行中频正交化,得到两路IQ信号送入ADC转换后送给FPGA或DSP进行信号数字化解调,甚至频谱分析(FFT)。 猜测有可能会出这种题目。 [ 本帖最后由 mrf245 于 2013-8-28 16:49 编辑 ]

网友:
电源类要从数字式单相电参数测量仪猜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单相逆变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力啊 ,我也去了解了解

网友:
升压?100v50v?  2A啊

网友:
电源的给的信息太少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否详解下

网友:
求飞机的再分析一点 - -
学弱给跪了,前端时间说是要玩飞机就有点没信心 - -

网友:
回复 楼主:

谷歌一下SDR或软件定义无线电可了解详情。
刚才仔细想了一下,比赛出这种题貌似不太靠谱。这种系统硬件其实很简单,实现成本很低,最关键在正交(或ADC直接采样中频结果)的软件处理,包括音频解调(AM FM CW SSB PSK等),FFT分析,可调滤波器等。网上有开源SDR软件项目和应用软件,但目前大学生做这个难度可能还太大。
9854用作正交信号源应该是可以确定的。
变容二极管,到100P容量,使用频率不会太高(Q值上不去),想到2种应用,1是楼主说的信号源,2是调谐式宽带放大器。

网友:
飞行器,表示没做过。

网友:
电源,怎么弄??

网友:
回复 楼主:

今年控制不会就一个四轴飞行器吧?应该还会有一道题,猜猜

网友:
AD9854可能会用到放大组里面吗?

网友:
怎么买器件啊

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跪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一道 小车(今年飞行器) 还有一道精细控制或者测量的,看看今年的万用表是五位半的,估计是测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飞机上搭载传感器呗,超声波、光电都可能,难道和小车一样设跑道?或者让飞机探测跑出房间(教室,只开一个或者两个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吧 今年听说没纯放大,建议准备高频放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能在具体一点吗?

网友:
20楼果然是好想法

网友:
今年不会没有电源累题目吧,一点信息都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一定有电源的估计是AC-DC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问

网友:
回复 楼主:

表示有难度

网友:
飞行器要悬浮在空中,并且可以锁定高度用超声波,还有前后作于方向位移不能大于一定尺寸

网友:
电源表示好无力。。。。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唯一的希望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很是无力。。。

网友:
回复 网友G:

感觉有可能,但是直流哪里来。。。直接用电源倒也未尝不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怎么想的?为什么是AC-DC?能分析一下不?谢谢啦。。。

网友:
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个分析法的,来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倒觉得DC-AC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网友:
感觉今年没电源了.
往年清单里好像都有磁芯,  变压器,直流源, 负载什么的.
这次就一个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H:

没有直流稳压电源了啊。。前级肯定不是DC

网友:
电源会不会做电子负载

电源类题目只给了一个电阻,会不会让做电子负载?电参数测量仪难道要测功率因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I:

也许太普通就不给了?或者类似07年的,低压交流经整流滤波过来?

网友:
清单里没给小车,是不是可以排除小车,专心搞飞行器了?

网友:
不错啊啊

嘻嘻嘻

网友:
今年的好难搞啊。。。。各种飞机各种打飞机!!郁闷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J:

有这种可能,电参数测量仪针对性太强,必然有电源题,开关电源太普通了,哪组都用,必须品。估计可能是AC-DC-AC...

网友:
会不会有AC-AC的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表示支持 能否详细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H:

AC到dc   但是没有变压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高频类今年会不会和物联网方面有关联?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不能 详细分析一下 电源的赛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K:

看一下去年安徽省省赛的悬浮平台题目,你的说法有点弱了      不要低估组委会的狠心。。。。。

网友:
会不会还有一道控制类的题啊??!如果有的话,会是什么题呢??

网友:
放大类的题目也是无从猜测?

网友:
回复 网友L:

有可能吧,zigbee

网友:
我已经无力吐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嗯

网友:
AD9854ASQ 这有得卖 推荐下!

AD9854ASQ 买到没!
大家好,AD9854ASQ  人人都可以买得起,订购网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39&initiative_new=1
免邮,顺丰快递!隔天到!

网友:
回复 网友M:

哦哦    都不知道用什么供电。。

网友H(2013-09-02):
回复 网友N:
嗯嗯 头疼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