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单片机上有无上拉电阻

楼主:
做键盘扫描的时候需要上拉电阻,不知道149内部是否已经有了上拉电阻

网友:
1xx系列没有内部上拉电阻,需要外部上拉。

网友:
没有上拉电阻滴,也不存在可配的输出输入模式,所以还得自己用电阻上拉。

网友:
F1xx是没有的,需外加,但是像Launchpad上的G2xxx系列是有的,可以的话楼主可以用G系列的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