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MSP-EXP430FR5739能给G2系列下载么?

楼主:
那个MSP-EXP430FR5739能给G2系列下载么?
应该可以的呀,怎么不行?提示通讯错误
连接本身的FR5739是可以的

哪里需要注意?要更新固件?更新固件后FR5739还影响使用么?

网友:
哎,没人吱一声,我把MSP-EXP430FR5739终于搞坏了
我用我用LaunchPadFirmwareUpdater2.0更新MSP-EXP430FR5739的方针调试部分,MSP-EXP430FR5739连接到LaunchPad的目标板部分,点击"go"显示erase...字样以后提示出现错误,结果现在在系统设备里找不到MSP-EXP430FR5739端口了,这块调试部分算是玩了,虽然还可以用LaunchPad来调试MSP-EXP430FR5739里面的目标板部分。

不知道EZ430-Chronos无线运动手表的调试工具能不能连接开发G2系列单片机

现在只有一块LaunchPad了,另一块刚刚快递给本论坛的交换东西的网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