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一个拆LQFP的好办法.....

楼主:
上次有朋友在问怎么拆LQFP,结果讨论来讨论去,没有热风枪还真不好办....要么就是两个人拿四把烙铁开搞.....

昨天也碰上这么一回,DIY一个小板子,结果最后时刻给搞坏了,换一块板子吧,之前的单片机也不能扔了啊,LQFP44的,没热风枪拆不下来啊...

后来灵机一动,直接拿到厨房里,打开燃气灶,钳子夹着放在火苗上烤半分钟,镊子一拨直接就拿下来了....

而且由于是烧的天然气,完全没有发黑之类的现象,烧完也是相当干净,看来以后焊完之后都可以去烤一烤,焊点更光滑~

网友:
有意思呀

网友:
PCB板子不会被烧坏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其实不是直接烧,而是放在火焰上方,而且时不时的用镊子戳一下芯片,能动了就拿出来了,温度也就三四百度,不会很高的

再说板子已经搞坏了,烧坏了也不心疼....

网友:
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先焊锡堆满四边的所有脚, 用片刀, 把脚全部隔断,

个人书库,持续更新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呃...这个不太明白是什么目的呢......我这样用燃气灶烧下来以后芯片还是完好的啊...

网友:
下油锅炸的效果更好

网友:
44脚的话一个人两个烙铁还是可以抄下来的啊!!!周围加点绝热胶带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实感觉如果背面没有元件的话还是直接放火上烤最方便,半分钟搞定,还不用费那么多锡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现在板子密度基本难见一面这么大区域没器件吧!不过简单目的达到就行!

网友:
不失为一种可以参考的方法
不过最好还是注意过后清洁一下器件,可能腐蚀性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E:

腐蚀性?哪里来的腐蚀性?天然气烧完了就是二氧化碳和水,器件上也只有剩的一点焊锡,我也不用什么助焊剂的,除了松香,留着还能防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腐蚀性?哪里来的腐蚀性?天然气烧完了就是二氧化碳和水,器件上也只有剩的一点焊锡,我也不用什么助焊剂的,除了松香,留着还能防氧化
那是理想的,哪有那么纯的

网友:
烧坏了,板子燃起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呃...不会吧.....你是什么材料的板子啊,不要烤太长时间啊,随时用镊子拨一下,能拨动了就可以了啊......

网友:
44脚的,应该容易拆的,烙铁温度调整好,多堆点锡就行。

网友:
楼主用燃气灶拆集成块,,,智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