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端口耐压值问题

楼主:
遇到一个情况,单片机的输出I/O端口通过一个上拉电阻和12V电源连接,感觉不靠谱啊

想问一下,输出I/O的耐压值一般是多少的

网友:
关键是看电流  如果上拉电阻在1K以上一般没问题   I/O的灌电流在20-30mA

网友:
MCU的IO在内部对电源和地分别有个钳位二极管,所以没有耐压参数,高出MCU电源电压和钳位二极管结压降之和的输入电压会被钳位二极管旁路,能不能承受则要看此时的电流,通常控制在1mA以内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里跟IO的灌电流参数无关,除非是输出逻辑0时,但在输出逻辑1和处于输入态时,IO的灌电流参数再大也不行,需要看钳位二极管的载流能力,并且不能过分,因为此时非常容易在系统上电时发生IO闩扣效应。

网友:
一般单片机端口可承受的电压为3.3V,有的可承受5V电压。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317811686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毋需抱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根据楼主的这种情况,当然跟灌电流大小有关系了,如果输出是1,或者输入,那么耐压值可以更大了,不懂得可以去看看资料再来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从你的描述看,在这个问题上恰恰是你不懂。

对你,我够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