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来检测MSP430是不是烧坏了。。。。

楼主:
用5438A做AD试验的时候可能是电压过大,开发板的指示灯一下子就灭了。。。
然后就是下载不了了,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确定是不是芯片烧了。。。。

网友:
幸亏还有一块备用,,,,,

网友:
上电,用万用板检测一下各点电压还正常不

网友:
一、正常供电,对照手册测量电流。
二、正常供电,接上仿真器测试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说的话八成是坏了。。。昨晚基本检测不出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估计是坏了,什么都测不出来。。。
版主深夜回复,实在感激不尽

网友:
到底是怀疑目标版的还是仿真器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dontium你又来关于毛的签名了
郁达夫这样的人要是活到解放后估计也是给弄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芯片烧了。。。换了另一块芯片,一切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就只能换了

网友:
看来系统的供电电压也是个大问题,再怎么小心都不为过!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能是给AD的电压不稳定,应该不关系统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