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跟手机通信,你能想到什么办法?

楼主: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用MSP430和我们的智能机通信,你能想到什么办法呢?
全双工的、半双工的、单工的都可以,当然双工最好啦!
你能想到什么样的办法呢?

网友:
那还有什么办法,蓝牙呗
不知道什么NFC还是什么的现在手机配备怎么样,好像你感兴趣的,应该知道吧

网友:
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音频口通信,并且完成供电。就是通信速率低了点

网友:
NFC~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79300-1-3.html

网友:
安卓4.0以上可以用OTG

网友:
标题

还没看到过在安卓机上使用耳机孔通信的,见得多的是蓝牙,用得上wifi的设备应该不会使用43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看到过在安卓机上使用耳机孔通信的,见得多的是蓝牙,用得上wifi的设备应该不会使用430了
记得在哪儿看到过关于使用耳机口通讯的,一是想不起来了

网友:
wifi可扩展430的多种用处

wifi的设备是比较可行的,而且通过安卓制定软件通信可扩展430的多种用处

网友:
回复 网友B:

fuchong这是说的无线的方式,光用MCU功能的MSP430还做不到。

网友:
我记得有的手机内部是带串口的,可以拆了外壳借用这个接口
现在的手机不知道有没有这类接口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两种无线方式,对于MSP430应该蓝牙相对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串口肯定带的,手机的主控 还有JTAG接口

网友:
回复 网友E:

厉害!斑竹可以再详细的说说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哦!大家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关注音频接口了

网友:
如果可以430可以加无线模块,当然是无线模块最好。
智能机写一个应用做数传

网友:
除了上面大家提到的,还有430连接网络模块,通过网络连接手机的gprs网络来实现通讯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usb可以吗?5系列430不是有usb嘛。

网友:
方案:
1、蓝牙
2、再造个手机——GSM价格有点凶
3、耳机接口,没试过。
4、wifi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支付宝推出的一个随身刷卡器就是插在耳机接口上的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使用耳机接口通讯的视频     “ 恩智浦基于LPC800的HiJack手机音频通讯方案”

可以去看一下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

网友:
可以用GSM模块

网友:
gsm模块  不过我不懂

网友:
没看到过在安卓机上使用耳机孔通信的,见得多的是蓝牙,用得上wifi的设备应该不会使用430了